性能优良的“远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7-07-07):
    这台机器是本坛某届DIY大赛参赛作品,在本版块重发是为了更方便供网友交流讨论。
    制造起因缘于看见麦先生介绍的国外矿友迈克.特高先生的制做的Lyonodyne-17矿石机,该机性能优良,曾连续两年获得远程大赛第一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157-1-1.html
    本机做为防制机在原机基础上做了几个改动。一、天调线圈使用花蓝线圈+中短波磁棒组合,比原机有更高的Q值。二、将中波分段调谐,即可提高可变电容在高端的Q值,又将可调范围展宽,有利于寻找电台。三、检波器使用了双栅场效应管,与两只SC2-300舌簧耳机正好匹配,提高了检波效益,接收弱台能力大大提高。电路图见图1。

    首先做了三付135mm花篮线圈支架,在绕制线圈时发现直径150mm虽然比135mm只增加了15mm,但空载Q值却增加了将近200,决定主振线圈直径使用150mm,只是支架不太合适将就用吧。

    图中L0是天调线圈,用0.04x270股李兹线绕76匝,线圈外径38mm,内径21mm,电感量310uH——380uH,磁棒采用二支90mm中短波磁棒,装在20ml注射器里,

    L1是主调线圈即检波线圈,用0.04X660股李兹线釆用上1下1绕法共48匝,线圈外径150mm,电感量347uH。
    L2是输出线圈即S线圈,外观尺寸同L0,用0.04x175股李兹线绕70匝。

    L3是一个陷波器线圈,直径135mm,0.04x660线上1下2绕法共37匝,电感量290uH。

    L4是另一个陷波器线圈,这是一只早先绕制的蛛网线圈,闲置中正好用在此处,也省了许多宝贵的660股李兹线。却没想明白迈克先生为什么要用两组陷波器。

    可变釆用了一种瓷动轴、瓷定片支架,动定片都是殷钢材料的三连电容,这种可变是用在电子管航空频段接收机上的,热稳定系数高且Q值也很髙,只是毎连容量小需要多连并连使用。

    将波段开关放在用有机玻璃制成的密闭小盒里減少镀银层硫化。将场效应管焊在开关上。

    C9是隔直电容,容量10uF。B是扼流圈,用0.15漆包线乱绕在M10磁芯上,电感量6H。它只允许直流通过。A是微安表,是选装件,不用时须将C9短路,K3与R组成电流扩展电路,当电流超过100uA时使用。

    所有底盘使用PP菜片,尺寸150mmx250mmx10mm,调谐使用了熊猫減速器,检波用3DQ双栅场效应管,C8是4700P。
    由于居住条件限制,无法拉长天线,只能从三层楼阳台挑出两米后下垂约4米,地线接在铁质暖气管上,白天可收到10个左右台,晚上可多收4、5个台,最远处可收到韩国济州岛1566KHz。
     另外,较大直径的线圈除了有较高的Q值外还有很强的接收能力,本机不用天、地线也可收到5个台。

      主调谐回路

    天调部分

       花蓝陷波器

      蛛网陷波器

     不使用陷波器

    使用花蓝陷波器

    使用蛛网陷波器

    使用两个陷波器

网友(2018-06-01):
矿石机能否远程收听,关键还是在有否优良的天地线!! 否则机子做得再好,也收不了几个台!!!

楼主(2017-07-07):
引用 网友A:
99兄,您能不能把做度盘的工艺简单介绍一下呢,谢谢。

回金山兄,我是用最笨的方法制作度盘,第一步装上指针,在度盘上贴上白纸,配合信号发生器找到各个频率相应点,然后复制到一个预先画好的空白度盘上,当然也可以将空白度放在矿机直接画出来。第上步用事先打印出的频率数字粘在刻度线上,四周用涂改液处理以免出痕迹。第三步复印剪裁一个度盘就OK啦。

网友A:
99兄,您能不能把做度盘的工艺简单介绍一下呢,谢谢。

网友:
工艺精良,就是统调难度大,期待佳音。

楼主:
谢梁老师加分。

网友:
改得好,制作精良!

楼主:
谢G4-AAA加分。

楼主:
谢金山兄加分。

网友B:
矿机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中的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金山兄,我是用最笨的方法制作度盘,第一步装上指针,在度盘上贴上白纸,配合信号发生器找到各个频率 ...

通俗易懂,明白了,谢谢。

网友:
线圈绕的真漂亮,像是艺术品!

网友:
这是一台制作工艺水平极高,技术指标也很好的矿机,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C:
去掉一陷波器试试效果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一陷波器试试效果有变化吗?

我这里没有强台干扰,陷波器沒有用。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网友:
没有现成材料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2017-08-24):
不算是制作。简直是一个小工程

网友D:
真漂亮!弱弱请教一下:花篮式儿是怎么绕的?

网友:
工艺精良,矿机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漂亮!弱弱请教一下:花篮式儿是怎么绕的?

制做花蓝线圈方法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7332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做花蓝线圈方法请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73322-1-1.html

学习学习 谢谢版主!

网友E:
真的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羡慕!!!!!!!!

慕鱼不如结网,你有空也动动手,试验一下,有乐趣的

网友(2017-09-26):
工艺品一样一样的!佩服!

网友:
这种收音机,作完了不响也是精品,何况它响的还不一般,于是肯定就是精品中的精品.

大多数玩儿矿机的缺的就是这种精品意识.
他们老以为和架棚攒胆机那样,把线头拧上就能出来报喜.
结果很丑的东西反而成了坛上星光大道的主角们.

网友:
矿机中的精品,太漂亮了。

网友:
线圈直径增加了15mm,空载Q值增加了将近200。看来线圈还是大一些好。

网友: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2017-11-10):
制作精良,漂亮。

网友:
我做个试试看。

网友:
线圈的效率在同等的条件下以圆形的最高。

网友(2017-12-12):
真心佩服您的功力!不过要想复刻出来也不容易,多数配件现在都不好找了。

网友(2018-01-17):
工艺品,弄一个放家里,可以装了。。。

网友(2018-02-19):
工艺与艺术性能的完美融合,漂亮!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调谐回路,应该没有串台吧

网友:
精品!教程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