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输出获得20V的稳压直流,用输出多少V的变压器最好

楼主(2017-07-07):
用LM317输出获得20V的稳压直流,2W变压器,只需要20V50mA的稳压直流,变压器选交流输出多大电压最好,18V还是24V?如果定做非标电压多少最好?整体功耗最小?

网友A:
3瓦18伏就可以的!买个现成的双九伏也行!

网友B:
50ma电流 一个12V就够了 二倍压

网友:
18V肯定效果不好,反着简单算一下。

1、LM317要稳定工作,压差至少3V,5V以上为佳。你的电源输出电流很小,317功耗不是考虑重点,压差可以大一些,就按5V算吧,则317输入端最低直流电压为25V。
2、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的1.2-1.414倍,还要算上整流管的压降1.5V。你的电源负载电流不大,按1.3倍算吧,则变压器次级电压为 25/1.3+1.5=20.7V,取整为21V。
3、考虑到市电波动10%,要保证市电电压最低时变压器输出电压为21V,则变压器标称电压为21/0.9=23.3V,取24V。

整体功耗大概1W多点,2W的变压器能用,用3W的变压器更保险。

结果:最好用标称电压24V,功率3W左右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瓦18伏就可以的!买个现成的双九伏也行!

谢谢,我就是在想用18V的输出会不会低了点

楼主:
我也在这样考虑,看有没有不同看法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a电流 一个12V就够了 二倍压

还真没用过倍压,不知道实际效果好不

楼主:
24V貌似功耗有点大,如果定制非标电压多少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用过倍压,不知道实际效果好不

50ma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C:
交流桥整流后*1.41可以得出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压差不低于3V,你这个电流低压差高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桥整流后*1.41可以得出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压差不低于3V,你这个电流低压差高点无所谓

好像加上电流后电压还要下降的

网友:
20V交流经整流波波后是28V峰值,电压高得多。热得也多。最好可能的话多出几个头。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电源能适应市电的大范围变化(一般要求市电降低到170伏,稳压输出不变),变压器的次级标定电压最好不要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