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换向电容是否可以用电解电容替代

楼主(2017-07-07):
一只空调昨夜突然罢工了,今天检查压缩机的换向电容器450伏45微法型号是CBB65A鼓包,且完全不通了。暂时没有找到同型号电容,想用电解电容替代。
以前曾用两个电解电容正极与正极{或负极与负极相连}串联之后用于音箱分频器上面,有极性的电容变无极性的,现在想用两个450伏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器正极与正极相连,临时替代45微法电容。不知道可否?

网友:
看见过把两个电容正负极并在一起使用的,效果马马虎虎!

网友:
大部分的单相电机电容是用旧两电解电容搞出来的!

网友:
一样用3到5年!

网友:
从原理上讲可以的!

网友:
不一样的器件,觉得有风险。

网友:
空调启动电容是交流电容器,薄膜结构,有自愈性,且无极性,可通过较大交流电流,自身发热损耗很低,电解电容器用于交流电路是不允许的,如果硬要按你那样同极性串联代替估计会发热漏电甚至漏液爆裂都有可能的,但市售某些廉价假冒套皮电容例外

网友:
严格的说,不可,因为电力电容器是无极性的,用在交流场合,电流(交流电流)较大;而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主要的电场是直流的(固定极性),即便把两个电解电反向串接,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很可能会很快损坏。还是不试为妙。这和分频器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
电解电容应该都是有极性的,临时用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可以,拆过山寨的启动电容,里面既是两个拆机的电解电容

网友:
完全第一,千万不要瞎用,还是买合格的电容吧,不要因小失大。电解电容代替太危险 了,不要用的好

网友:
会爆的可能!

网友:
难道电解电容还能反向充电!

网友:
一般单相电机,外接电容分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启动电容容量较大,启动后就断开了,用电解电容是可以的,而运行电容需长时间通电且容量较小,一般用油浸无极性电容。

网友:
对头!可然有识货之士!

网友:
凑乎用可以,不稳定,有爆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