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3478A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7-07-07):
3478的电池坏了,机子能正常使用吗?是不是所有楚村的数据都会丢?

网友:
能使用只是数据不能保存

楼主:
哦哦,这样子啊

网友A:
表已经失去精度了,必须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数据已经丢掉,不能使用了。换电池后需要用更准的台表按说明书标定操作做一遍才能继续使用。

嗯嗯,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已经失去精度了,必须重新校准.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校准数据丢失,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自检都过不去你怎么用?你们这些人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万用表也就罢了,连说明书都不看,直接上论坛胡说 ...

呵呵,少安毋躁!你眼中的“高档表”,我不仅有,还不止一台!
电池失效,仅仅是丢失校准数据而已,自检确实会警告,但是警告归警告,表还是可以用的
这就像电脑主板的电池一样,你把电池扣掉试试,看看电脑能不能用?
胡说八道这种词儿别随便说,搞不好是自己骂了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数据丢失,但还是可以用的

嗯嗯,谢谢大神的回答,看来这机器得校准了

网友:
看来说话的用词要用心了,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