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表电池仓标贴含义

楼主(2017-07-07):
请教诸位:指针50万用表电池仓里面这个标贴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应该是流水线检测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流水线检测标记

您的意思是生产万用表时,检测每一道工序质量的?

网友:
老表是没有这个标贴的

网友:
我那块91年的108-1里也有,几乎一模一样,可能是流水线生产时检测质量用的

网友:
话说辛普森260系列的万用表电池仓有15V的,也有9V的国产的指针表真心看不上

网友:
老表与现在的新表在灵敏度上做的都差不多,并且现在新表指针灵敏度要好过老表的,区别是现在的新表针线性度没有老表好,防磁也不行,现在多数都是机器产出配件,组装上就完事了,质量跟以前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