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lc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7-07-07):
外置电源的,通电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多断几次电有时就好了,只要电源指示灯亮了,就能正常使用了,只要不断电。
电源换过好几个了,这个可以排除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外观无问题,电容外观也都正常。
自己判断是驱动板故障,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人愚昧,遇上打雷闪电无法解释即理解为天神发怒,每每打雷闪电皆焚香膜拜

哈哈哈哈,我认为自以为懂点电路知识就嘲笑别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愚昧之人,难道诸葛亮不会做饭也是愚昧之人了?

网友:
电容:外观正常不等于性能正常。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3621-1-1.html

网友:
驱动板上电源的滤波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A:
    古人愚昧,遇上打雷闪电无法解释即理解为天神发怒,每每打雷闪电皆焚香膜拜

网友:
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