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7-07-07):
现在马云家有很多led驱动电源,输出有的高达170v,300ma,有没有哪位高手用来做胆机供电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人用了吗,最好达到稳定安全。

网友:
LED用的是恒流电源,和胆机用的电源两码事。

网友:
可以试试,不试永远都不知道了。好比“小马过河”。

楼主:
正因为是恒流供电,对应胆机才更有意义,放音不会软脚

网友:
有很多光束灯电源,输出380V500MA可以直接用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因为是恒流供电,对应胆机才更有意义,放音不会软脚

电流是恒定了,但电压是浮动的,胆机无法应用。

网友:
胆机是LED的特性吗?不沾边的事!歇歇吧。改计算机电源都比它现实。

网友:
规规矩矩用电源牛合情合理,怎么想用开关电源呢?几百KHz的复杂的谐波干扰,虽然耳朵听不到,干扰确实存在,我做胆机电源插座都是用带滤波的哪一种。

楼主:
其实用恒流电源。应该在大于两倍负载供电下 ,模块输出在最高电压状态,是基本不变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