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采样数据后处理和波形重建

楼主(2017-07-07):
从数字存储示波器内获取采样数据,可以做更详尽的分析处理,比如应用仪器本身不具备的数字滤波器,对海量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按需进行可视化处理等等。把示波器当作ADC抓取数据,就不必局限于从仪器屏幕上获取信息这样的单一途径。
数字示波器和模拟示波器工作原理不同,使用逻辑也很不一样。在旧贴里看到网友把二者拿来对比,一定要辩个孰是孰非,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必要。

下图:Tek DPO2022保存的CSV文件,用scypi和matplotlib库做FFT和波形绘制。

楼主:
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步进脉冲和电流

楼主:
视频信号的像素级重建

网友:
结果还是看不懂

网友:
对普通维修者,这么细致的分析怕是用不着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么高级的示波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GPIB传输到电脑,用电脑来分析示波器捕捉到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么高级的示波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GPIB传输到电脑,用电脑来分析示波器捕捉到的数据吗?

上面几个图,都是用U盘直接存CSV文件到电脑的。仪器距离PC比较远。分析程序用Python写的,除了方便,还是为了使用scipy和matlibplot这两个库。

楼主:
看来有兴趣的人不多,再上个心电图第一导联,示波器做ADC抓的数据,低通滤波在后处理程序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