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实验:结果怪,6N15并管甲类,6N1并管甲类,——一个样

楼主(2017-07-07):
四种方案:
1  6N1  单管甲类
2  6N1  并管甲类
3  6N15单管甲类
4  6N15并管甲类

条件:屏压250  阴极电阻单管600  并管300,取样数量:6N1=2   6N15=4  牛=6P1牛,所有单管接4Ω   并管接8Ω。(不太严谨呵呵)

结论竟然是:都他妈一样
细致点考虑的话,竟然6N15要好于6N1,并管单管都好一点,一点而已,主要是听感:音量大,声音好。
百思不得其解:单管和并馆竟然没有大区别,有的话也是一点点而已,看来并管没有太大意义啊!

补充:6N15一个明显好处,灯丝那叫亮啊,橘红色,比6N1亮多啦,漂亮得很。

网友:
一个档次的东西,也有可能是音箱问题

网友A:
并管后内阻降低,所以输出牛初级阻抗需降低。

网友:
再试一下2只6N15管子4个三极管同时并联工作,看它是否和6P1相比有什么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响度和输出功率不是正比的关系,同样的输出功率人耳对噪声的响度就比音乐敏感的多。

感谢天风老师讲解,顿开茅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管后内阻降低,所以输出牛初级阻抗需降低。

这位朋友说到点子上了,并管阻抗是单管阻抗的1/2,并管屏流则是单管的2倍,单管和并管用一样的输出牛是不配套的!

网友C:
6N15额定屏压比6N1低。单管次级4欧姆,并管次级8欧姆,是错误的,应当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响度和输出功率不是正比的关系,同样的输出功率人耳对噪声的响度就比音乐敏感的多。

想明白啦,是对数关系,响度大10倍,耳朵才感觉大1倍。并管大一倍,人儿感觉大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15额定屏压比6N1低。单管次级4欧姆,并管次级8欧姆,是错误的,应当反过来。

白版主,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8欧姆音箱接4欧姆端子反射阻抗大,接单管呢。

补充:

是不是我没表述清楚啊,白版主,我补充一下,我只有8欧音箱,接在牛4欧端子上,反射阻抗10K,用于单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版主,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8欧姆音箱接4欧姆端子反射阻抗大,接单管呢。

你没有明白白版主含义。
1.需重新设计输出牛,以保持变比。
2.调整工作点。
3.8欧箱接8欧输出。
如此才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否则只能略有增大而已。

网友D:
什么8欧,4欧的,看的头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8欧,4欧的,看的头晕了。

他的意思是输出变压器是5K/4欧姆或8欧姆,音箱是8欧的。把音箱接在变压器的8欧端,反射初级阻抗为5K,如果把音箱接在变压器的4欧端,反射初级阻抗就是10K了。实验结果: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输出变压器是5K/4欧姆或8欧姆,音箱是8欧的。把音箱接在变压器的8欧端,反射初级阻抗为5K,如 ...

谢谢老勐,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