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龙EQ470R双9段均衡器求修

楼主(2017-07-07):
我的美国原装音响獅龙EQ470R双9段均衡器出现故障,只能通过音频,不能调节频高,显示屏也不显示,谁会修理?加我微信:yc4266 谢谢!

网友:
修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搬动过程暴力,里面的线松了,考虑拆开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电路。

楼主:
有人会修吗?谢谢你们!

网友:
最好自己先简单的检查下

网友:
修肯定会修,只是我目前不在家,没有工具,无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