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丹麦金蛋BEOLAB 11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7-07-07):
如题
朋友机器,估计雷击,电源部分刮掉
功率管,驱动ic ,小功率管,无一幸免
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的维修原理图。谢谢。

网友A:
不要怜惜这种宝贝了, 买个新的还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怜惜这种宝贝了, 买个新的还好过,

有点心疼,这货。
嘻嘻。

网友B:
买一片数字功放板装上 ,外加一个电源适配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片数字功放板装上 ,外加一个电源适配器 。

  回不到原来的那种效果了,  这类小音箱内部都有DSP处理 特性曲线和系统特性优化过的,  用常规的功放直连, 一开声你就想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心疼,这货。
嘻嘻。

关键是你修不回去的,DSP芯片完蛋了, 你买新的贴进去 没有处理程序 也是白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修不回去的,DSP芯片完蛋了, 你买新的贴进去 没有处理程序 也是白搭的

先把电源部分整好了,看看。
毕竟这货也不是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