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的552-1型大八脚五灯机

楼主(2017-07-08):
上海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的552-1型大八脚五灯机

这是<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监制>5灯机。具体哪个厂出品未知。

     上海原先生产收音机的有许多许多大小作坊,使用的牌号或商标各异(有的还不一定有注册)。

    1954年中国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所有制改造。大体上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派驻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资本家还可行使工厂部分管理职权,这时各厂还是使用原有牌号商标。

     1956年初起,是公私合营第二阶段——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工厂管理职权。反映了资本家标记的牌号自然也在排斥之列。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成立于1956年1月,在推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一段时间,那些大小作坊的产品都使用几种同一样式机壳(内部由各厂组装)并统一使用“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监制”标记出厂。既无厂名更无牌号(商标),只有型号。

   实际上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不是生产收音机的实体,更多的是给个许可证,或许觉得这样能够或者有利于销售。

   公私合营完成,大小作坊“裁并改组”组成6个中心厂之后,才使用几个大厂的厂名(如亚美、利闻、宏音等),这时还扭扭捏捏的没有牌号只有型号(“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监制”+厂名+型号——如 标注 “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  开利无线电机厂  591”。)。

    再后来(大约1967年后半年-1958年)才又从新启用几个有名的商标。毕竟那些有名的商标比起“XXX监制”更具有市场影响力。

据上海地方志:
1955年
7月5日至12月31日,亚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制造厂、钟声电器工业社、国际电话制造厂等6家单位在上海私营电讯制造业中首批实行公私合营。

1956年1月6日 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成立,隶属于上海市第二重工业局管辖。
1月20日 上海市私营仪表电讯工业各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根据全市统一部署,以“产品归类,协作归口,地区相近,定点划块”的原则,开始进行第一次行业性的调整改组。

本机没有标注厂名,也没有牌号,只标了 “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监制 ”。
也见过“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出品”的机器。

本机中周后换的。喇叭原装的亚美1151型5寸永磁喇叭。

网友A: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和北京根据各自不同的现实,目标一致,却走了两条不太相同的路径。

上海的工业化程度高,上游供应和下游相对销售完善且独立。于是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恰如您所叙述的,除个别较大企业直接公私合营,实行“备料定制、包产包销”方式(所谓做公家活路)外,设置行业统管机构(电讯电器工业公司)对无线电行业的个体或小私企采用“来料加工、包产包销”的方式(还是做公家活路)进行初步管控。乾坤初定后再进一步,以产品门类(收音机、电话、录音机等)和企业所在地区为基本考量实行区划定点改组,形成中心企业。在这种分层合并同类项式的改造中,上海始终把定的原则和方向是“以产品归类厂家,以地区划块组合,协作单位各自归口”。

北京的工业化程度低,生产分工能力弱,无线电行业还很幼稚,不可能像上海那样独善其身。所以,北京的无线电修造业在第一步就未独立出来,只能采用共存共荣兄弟伙的方式组织大联社。大联社将做机箱的细木工作坊、做底板的白铁加工厂、做旋钮的电木作坊、做变压器骨架的钢纸作坊等等(这些作坊都是上海视为协作单位故意排除在外,要求其各自归口的)全部联合在一起,组建小而全。然后,下一步也不是“以地区划块组合”,而是请这些作坊从原在的城区搬出来,到郊区(多数在现在的三环外)组建全新的综合厂,并且鼓励工厂办社会,包括办学。

这就是所谓的上海利索,北京周全。

顺便说一句,新中国当局者对民用无线电这一块究竟归谁管曾经迷瞪过:在上海归属重工业管理局;在北京则归属手工业管理局。现在看这都是笑话了,但是当时的上海有上海的道理,机电不分家,强弱电也不分家,好多做收音机的都叫电机厂;当时的北京则更是理直气壮 —— 趴在桌上鼓捣话匣子,不是手工业还是啥?

楼主:
网络上找到的说明书封面

网友B:
比较早的公私合营产品现在能见到的的不多了。

网友C:
造型有特点,这就是值得收藏的机器

网友D:
历尽沧桑,好好打理一下收藏吧。

网友E:
拾音插座很有意思。国产收音机好像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拾音插座很有意思。国产收音机好像没见过这样的

小作坊的产品,利用库存件。在伪满机上见过这样的拾音插座。小作坊机,底盘电镀都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型有特点,这就是值得收藏的机器

50年代小作坊很多采用类似机箱组装。
有专门制作机箱的作坊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历尽沧桑,好好打理一下收藏吧。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早的公私合营产品现在能见到的的不多了。

机器很低档,但反映了一段历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作坊的产品,利用库存件。在伪满机上见过这样的拾音插座。小作坊机,底盘电镀都没有搞好。

底盘可能没有镀锌直接用普通铁板,或是镀锡的?锈得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海和北京根据各自不同的现实,目标一致,却走了两条不太相同的路径。

上海的工业化程 ...

谢谢马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