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没加再生就老是啸叫

楼主(2017-07-08):
以前做了个单管机,试验了一下能出声,没有外壳就放下了。最近找到了外壳,想重新做一个,就把原来的磁棒线圈用上了,可变是重新找的,原来的那个老是咔咔做响。做出来后,一片啸叫声,不知道怎么回事,短路调谐电容啸叫消失了,原先做的那个空间更小还不啸叫呢,这个怎么这么容易自激呢,GZL用的一个中周绕了100圈做的,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了。

网友:
GZL电感量是不是小了点,建议用磁环穿绕,磁外泄较少,更稳定些

网友:
不错。管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很高啊?偏流多少?

网友:
静态电流大,调小,我装的单管机电流仅0.35ma,到0.4以上立即啸叫

楼主:
电流最大3mA,最小的时候0.4mA,我先测量一下扼流圈的电感,完了再贴上来结果,然后再看其他的。换了一个另一个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和线圈,效果还是一样。另外问一下,磁棒线圈的两个头有什么讲究吗,又热端又冷端的,而且调谐回路,有的电容接地有的不接地,到底是哪个对呢。

网友:
把GZL的两根线头交换重新焊一下或者把GZL移动一下位置,试试。

网友:
减少磁棒次级线圈的圈数.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当代90系列的管子放大倍数过高,做来复放大,很容易自激。
不如使用过去的硅管3DG系列。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就不一一言谢了。本来想测一下带GZL的电感的,奈何LC表不工作了。我自己绕的线圈将磁棒远离GZL以后,信号就出来了,质量相当好,用套件收音机的线圈的话,声音低了许多,但是自己一样有。线圈线径很细,自己绕的用漆包线绕的很粗,但是调谐线圈就把磁棒占满了,次级只好绕到初级的外面,调节次级线圈到磁棒头的时候,信号好转,但是不管如何都有自激。
用9018试了下,也还是自激,9014用表测量240的放大倍数,9018的是90的放大倍数,差这么多还是自激,实在不行就真的减少次级圈数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就不一一言谢了。本来想测一下带GZL的电感的,奈何LC表不工作了。我自己绕的线圈将磁棒远离G ...

GZL与磁棒的位置极为重要,太粗的线不适用于天线线圈,分布电容太大,另外,如果天线的引线过长过乱也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生电路是当年为了对付半导体器件的不足(放大倍数太低,只有几十倍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倍)而发明的一种形式 ...

同意,我的也没有加再生,效果已经很不错了,晚上能收10多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