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拆解空气压缩机,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7-08):
到手一个空气压缩机,现象是不往气罐里打气,拆下气泵与罐的连接管后发现,气体压力不大,猜想可能是进排气阀膜片脏了,或气缸问题了。

肯定要拆开查看,拆下泵头上盖,没发现有密封垫,只有个钢片和里面的膜片,先问下内行的师傅,图片上缸体上下两个部分应该有密封垫吗?如果有的话,我就要把配件准备好再继续!

再请教下:呼吸阀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用个油盖堵死行吗?

网友:
应该有垫片的。阀片单向道通,类似二极管。

网友A:
2;呼吸阀(机油缸塞盖)是平衡油缸和使用环境大气压力作用的,不可堵死。否则连续使用油缸润滑油会渗漏。1;肯定有密封垫(俗称缸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呼吸阀(机油缸塞盖)是平衡油缸和使用环境大气压力作用的,不可堵死。否则连续使用油缸润滑油会渗漏。1 ...

明白了,谢谢!

可是我拆的时候没有看到啊

网友B:
这类小气泵,有些没缸垫,是密封胶。至于不上气,基本就是钢片断裂或是变形,更换即可

网友C:
对于活塞式压缩机:
1.  检查拍片(不锈钢片)是否变形,是否脏,必要时清洁干净或更换新的
2.  检查活塞弹性密封环是否卡死
3.  一般进缸体前会有一个单向阀,如果失效也会造成压力上不高

网友:
如果配合间隙 足够好 可以不用垫子吧 , 油盖堵上 活塞环多少会窜气 会把油盖 冲开的。

网友:
检查下活塞环看下, 呼吸阀应该是指机壳上的吧,工作时平衡内外气压的,堵死了可能会导至一些地方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活塞式压缩机:
1.  检查拍片(不锈钢片)是否变形,是否脏,必要时清洁干净或更换新的
2.  检查活 ...

感谢您的指导!
这种机器气罐进气口倒是有单向阀,也是需要检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小气泵,有些没缸垫,是密封胶。至于不上气,基本就是钢片断裂或是变形,更换即可

谢谢指导!

向您学习了,修不好我也拆了它!

楼主:
感谢楼上各们的指导!在此统一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