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看看,

楼主(2017-07-08):
是哪款收音机机芯

是哪款收音机机芯

楼主:
请问坛里兄弟们,这是哪款收音机,帮忙提供图纸,我想修复

网友:
怀疑是某个落地音响的机芯,下边是高音+低音喇叭组成的音箱,中间是收音部分,上边是电唱盘。

网友:
类似琴鸟落地式那种高低音分频带输出的,两个6P1,带个电唱盘那种。估计电子管时代末期产品,加了个卡座,也能当录音机用。这个机子的低音频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都比普通六灯机的大。想找到合适配件估计不容易。

网友:
就是一台711机芯,看看内部那些功能有接线吗。

网友:
没有修复的意义。扔了吧

网友:
711一3的收音机!我有一台也是丢6E2和后盖而己,一堆破烂了没用!

网友:
一堆破烂了没用

网友:
估计牛都找不到。。。还是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