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尼,请教!

楼主(2017-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除了机械阻尼以外,扬声器音圈振动时,在磁场里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其负载是功放电子管内阻。功放管负载阻抗/内阻=阻尼系数,三极管内阻低,比如2A3内阻0.8K,负载阻抗2.5K,阻尼系数=3.125;6V6GT负载阻抗5K,内阻50K,阻尼系数0.1。多极管阻尼系数比三极接法小很多,增加阻尼系数的方法,选择三极管,多极管采用三极接法,增加电压负反馈,降低内阻。

网友:
路过围观,学习了,还是版主知识渊博,我们得好好学习基本知识了!

网友:
还有就是5K的输出牛使用7K的提高很多

网友:
如果你能微调喇叭机械阻尼,就可以很大成度上改变放音质量,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吸音棉固定在盆架上,做成一个碗状扣在喇叭背后

网友:
有些想不明白,喇叭的反向电动势与信号是混集一起的,对音频信号本身有何影响;另外喇叭有自由震动的问题,麦头也应该有这个问题;有点跑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这个是不太容易想明白!
你可以这样理解:由于喇叭的机械惯性,本来该停住,他还往前走,这样音圈产 ...

按理讲,喇叭的反向电动势与信号是反相的,而电平是相差无几的,它对之后到来的信号,原理上应该是有加也有减;另一个问题是想表达很少看到在电学上增加唛头的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阻尼看成是“摩擦”。试想,如果没有摩擦,别人推你一把,就可能把你推到南京去了!
麦克风我没 ...

我的疑问是,早期的唛头与喇叭的构造原理非常相似,既然喇叭需要电学增加阻尼,为何唛头不需要,或者说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