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刹车油方法?

楼主(2017-07-08):
想自己换刹车油,是先换那个轮?顺序是什么?先后轮还是前轮?已经买上油了?本田锋范车

网友:
用注射器,先将油壶内油抽完,然后加新油。再跑跑,然后继续抽油加油。直到新油换完。。。

网友:
先放距离总泵管路最远端的那个分泵。由远到近一次。

网友:
注意不要进空气了!

网友:
楼主能将换刹车油过程在帖里“展示”清楚最好,以便大家学习受益。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要2个人配合。先把油壶内的油抽完,加新油。换要从离总泵最远端管路的那个轮胎开始放油,一个人先在车里,另外一个人先把放油螺丝松开,放油螺丝上接一段软管放到塑料瓶里,车里的人踩下刹车不要松开脚,放油的发现油出来后就拧紧,车里的人再放开脚,这样循环做,直到出来的油是新油即可,4个轮都要做,同时在做的时候要保证油壶内油不要见底,防止空气进去。

网友:
煤油换过,看起来还挺复杂。

网友:
先把壶里油抽干,倒入新油  拆分泵排气螺丝松一圈就好   排气口套上透明管   然后踩刹车踏板   直到透明管看到新油为止

网友:
要两个人才能换刹车油,一个在车里面踩刹车排空气,一个在外面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换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换好了

怎么换的,让大家学学!

楼主:
那天有空发个帖子,两个人换的,其实三个人才能换,两个人有点忙,弄的满手都是油,拍的照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