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JVC718卡座录制CD音乐?

楼主(2017-07-08):
怎样用JVC718卡座录制CD音乐?我有一台JVC718卡座,磁带复制正常,倍速复制正常,唯独输入CD没信号,不能录制CD音乐。

网友:
后面的音频输入

楼主:
用后面的音频输入?那是按说明书上的,用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才行,需要用到JVC遥控导线连接的。如果不是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是没有遥控导线连接插孔的,怎样连接不是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我也试过JVC——TDW354和JVC——TDW718卡座,直接用后面的音频输入,两台机器都没信号,无法录制CD音乐。两台机器状态、功能良好,不会音频输入都坏掉吧?本人初入行,求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bbs.com/thread-5215843-1-1.html

按说明书上的,用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才行,需要用到JVC遥控导线连接的。如果不是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是没有遥控导线连接插孔的,怎样连接不是JVC品牌的CD唱机和放大器?我也试过JVC——TDW354和JVC——TDW718卡座,直接用后面的音频输入,两台机器都没信号,无法录制CD音乐。两台机器状态、功能良好,不会音频输入都坏掉吧?本人初入行,求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次听说JVC的卡座要配JVC的CD才正常录音。你上个卡座的后面图,看看有没有AUX输入?

网友:
说明书图示很清楚,CD左右声道输出,接到卡座左右声道输入。自己配对线就可以了。CD直接听,没必要转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