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求教

楼主(2017-07-08):
看论坛上的电路图,这机器的变压器有两组6.3v的绕组?我的这台只有一组啊,什么情况?

网友:
电路图仅供参考,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过去说明书总有这么一句话。

网友:
三楼是正解。

网友:
原装的都是两组,可能你的是后换的吧,最起码整流管单独一个吧

网友:
网友反应144电源变压器非常容易损坏。

楼主:
只有一组6.3v,那所有的灯丝和指示灯共用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