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蓝牙耳机电池修复

楼主(2017-07-08):
三只电池都已修复,一只外壳拆烂了,拆后盖就行了,后盖拆掉后把电池正极与电路板焊开,直流4.2V直接给电池充电就可以,充5-10分钟,视电池充久一点也行充到3V以上不掉电就行了,正极焊回去后盖好盖子多充放几次就好了,盖回去我是搞了点502胶水挺牢,以上为个人经验谨供参考。

网友A:
不错,与人分享你的成果,赞一个!

网友B:
完美复活,高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与人分享你的成果,赞一个!

其实不难,刚开始也是在网上看有没有人搞过没找到,给大家有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复活,高手能力强!

好在不是锂电,锂电的话没电压基本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在不是锂电,锂电的话没电压基本就废了

莫不是镍氢电池,能改成锂电供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在不是锂电,锂电的话没电压基本就废了

是锂电的,可能你没有看清楚呢 ,3.7v85mah Li-iomn电池,不是锂电是不会有保护板的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的,可能你没有看清楚呢 ,3.7v85mah Li-iomn电池,不是锂电是不会有保护板的唷。

不是吧,锂电一点没了还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的,可能你没有看清楚呢 ,3.7v85mah Li-iomn电池,不是锂电是不会有保护板的唷。

锂电池上的Li--ion是什么意思
答:Li = 锂元素 ion = 离子 就是锂离子电池的意思,
还真是锂电池,我的天那第一次见这样的锂电池,充了24小时没充进去,电输出端和电池端都不到0.7V,居然这样给激活了,这是什么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锂电一点没了还能激活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决定了能否激活带保护板的锂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在不是锂电,锂电的话没电压基本就废了

怎么会不是锂电 ?   是锂电的。没电压 大几率可以激活,可以不用断开保护板  直接4.2V 激活  我3个都搞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上的Li--ion是什么意思
答:Li = 锂元素 ion = 离子 就是锂离子电池的意思,
还真是锂电池,我的 ...

4.2V不就是聚合物锂电咯  还能有什么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2V不就是聚合物锂电咯  还能有什么别的

聚合物锂电不能过放,我的直接充没充进去,充了24小时量电压从1.6V一下就掉到0.4V,焊开电池也是0.4V放一会后一点电都没,第一时间肯定直接充电能充进去当然最好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不是锂电 ?   是锂电的。没电压 大几率可以激活,可以不用断开保护板  直接4.2V 激活  我3个都搞 ...

外壳拆烂这个我刚开始还用32V碰了四五次,内阻很低直接短路,后面两个就拆开用4.2V充的,为什么用4.2V呢,因为我用充电座充时量到加载到保护板上的电压是4.2V,到发帖时我都没看电池上面的字,卖家在帖中回复我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决定了能否激活带保护板的锂电。

用苹果充电头和可调电源,分别是5V 1A和5A

网友:
如果电池没怀孕,可以用直流电源越过保护板击活一下再正常冲电,可能是保护板不知什么原因保护了。

网友E:
请问楼主告知取后盖的正确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告知取后盖的正确方法,谢谢

强撬的,用钳子,不一定整齐,用胶水装回去后还是一样合缝就行

网友F:
线断了,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撬的,用钳子,不一定整齐,用胶水装回去后还是一样合缝就行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断了,怎么接?

用烙铁焊上,加锡烫一会,漆包线绝缘的

网友F:
1.你那个图是拆的左耳还是右耳?
2.剪断的部分,剥开来是4根线,分别是 红绿蓝金,是不是红和金色 接的是锂电池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那个图是拆的左耳还是右耳?
2.剪断的部分,剥开来是4根线,分别是 红绿蓝金,是不是红和金色 接的是 ...

L端,最好不要以颜色分,用表量明,耳机单元线两根16欧阻值,排除后余下两根就是电源,红色的正,其它颜色不一定,我手上就有两个不同的,红青蓝金的是红色和青色是电源,还有一种红金蓝青的是红色和金色为电源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E:
我的焊回后充不了电,电池都3.6v了,又开不了机,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焊回后充不了电,电池都3.6v了,又开不了机,怎么破

充不了电应该是主板那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决定了能否激活带保护板的锂电。

朋友,想用你的方法试一试!
用5伏1.5安电源冲不进去电,然后用30伏电源试了下也是冲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不是锂电 ?   是锂电的。没电压 大几率可以激活,可以不用断开保护板  直接4.2V 激活  我3个都搞 ...

老哥,用你的方法试了下好像不乐观,求指导!
用5伏1安充电器充不进去电,用30伏电源也没有电充进去,求解!

网友:
我的电池用手机充电器充二分钟就激活了 又补寄了两个只配好了两对 一对没用  两对能正常使用了 就老板给的线都太短 接线后更短了 小孩用都短 戴上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用你的方法试了下好像不乐观,求指导!
用5伏1安充电器充不进去电,用30伏电源也没有电充进去,求 ...

我的电池用手机充电器跳过保护板充二分钟就激活了 又补寄了两个只配好了两对 一对没用  两对能正常使用了 就老板给的线都太短 接线后更短了 小孩用都短 戴上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用你的方法试了下好像不乐观,求指导!
用5伏1安充电器充不进去电,用30伏电源也没有电充进去,求 ...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2019-05-03):
不记得了 兄弟

网友:
我的锂电池是好的,但不充电,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