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科普—下喇叭灵敏度(db)的知识?

楼主(2017-07-09):
同一功率的喇叭,90db跟85db分別有多大?

网友:
我的理解是同样用一瓦特的音频功率放音,在距离喇叭正面一米的地方测量声音响度,响度有多少分贝,喇叭的灵敏度就是多少分贝,90db和85db的灵敏度差别挺大的,因为声音的响度级别分贝值是对数级别的,如果绝对抽象,自己可以对着分贝表喊一喊,就有体会了。

楼主:
—般喇叭好像没有标db值,只见音箱有。

网友A:
灵敏度标为dB/WM,每差3dB,其功率相差一倍,也就是说要想达到同一响度,90dB的音箱输入功率为1W,85dB的音箱输入功率为3.162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标为dB/WM,每差3dB,其功率相差一倍,也就是说要想达到同一响度,90dB的音箱输入功率为1W,85dB的音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KEF的3/5A的分频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灵敏度越高喇叭越贵

也不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