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特殊”的春雷3P2的声音失真问题。

楼主(2017-07-09):
       以前,看到网上在卖这台春雷3P2的缺件的配件机,当时没认真看,因为缺件,也就没感兴趣。在大约一天的时间里,机子无人问津,出于初次对机子图片的印象,觉得好像不是春雷3P2,因此特意再次打开网页仔细看。看后觉得机子不是缺件的3P2,而是装在3P2机壳里的3P1,于是就用60元买了这台“缺件的春雷3P2配件机”。
       收到机子清洗后试机,中波能收音,调频没反应,仔细检查,发现可变电容与一镀银线圈的焊接处脱焊,焊好后调频收音正常。但是,不管是中波还是调频,声音都失真,声音糊,不清晰。
       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原以为音质可以改善,但结果还是不行。用一台好的海燕B331,从喇叭插口输出小音量的讯号,接入春雷机的音量电位器,声音也是不清晰的,这样自己判断问题出在机子的低放或功放部分(在本坛搜到了3P1的电路图,截下了低放和功放部分)。现特意请教坛上老师(师傅),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设想机子收听正常后,就用品相好的春雷3P2的外壳来装,在3P2字的后边干脆加上“-1”或“A",就成了3P2-1或3P2A,这样自己收听也挺不错。)

网友A:
把春雷机暂时换一个喇叭试试。如果不行,检查两个3AX83是否有一个损坏或脱焊。还有CK1(耳机插孔)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检查一下BG7的工作点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那个调整工作点的可变电阻是不是接触不好,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春雷机暂时换一个喇叭试试。如果不行,检查两个3AX83是否有一个损坏或脱焊。还有CK1(耳机插孔)是否接触 ...

谢谢!喇叭是好的,两个插孔都清洗过,现在音量很大,看来要按你说的检查3AX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G7的工作点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那个调整工作点的可变电阻是不是接触不好,换一个试试。

谢谢!按你说的一 一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BG7的工作点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那个调整工作点的可变电阻是不是接触不好,换一个试试。

赞成你的分析,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不是这个型号的收音机。

网友:
机器很漂亮,名牌国货难得。
首先检查功放级,偏流是否太小?推挽管性能是否对称?

网友:
断开输出次级(板上引线),量一下板上引线两端是否8欧左右,阻值有无变化,老机的耳机插座和引线时间长了极易接触不良,使用新电池,测低放各级管子三极对地电压与厂方资料料对比,先简后繁,3AX63拆坏很贵又不易配对,不要先拆,多测,多记录,多计算,多观察,多思考,定能修好。先从输入初级二端用电介接到其它功放上听听是否正常

楼主:
       首先感谢上述各位朋友的帮助!我这么一请教,就从朋友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获得了朋友们的宝贵的修机经验。现在我正在听这台机子,应该说机子已经修好了。原来都以为功放管3AX83C是没问题的,但当我用电烙铁烫开管子的脚时,发现是早先就被人家动过或换过的。觉得问题应该就出在这,卸下这对管子,因手头没有多余的管子,又不忍心从好的3P2机子上拆,所以干脆从牡丹944A的配件机上拆了一对3AX81B,换上试听,应该说一切都正常。等以后在网上买到3P2或3P7配件机,用3AX83替换这对3AX81B,这样应该说就比较完美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C:
把低放 第二级发射级上的电流负反馈100u 点解电容 和音调电路串接的0.22U 电容 更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低放 第二级发射级上的电流负反馈100u 点解电容 和音调电路串接的0.22U 电容 更换一下看看。

谢谢!电解电容先前全部换过了,0.22的明天换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解电容先前全部换过了,0.22的明天换了试试。

先断开0.22u 听听音质又没变好。对于小喇叭的机子,其实这种音调电路不要也罢,只是把高音削减而已,并不是提升低音,反而造成声音含糊不清。

楼主:
好的,我明天按你说的尝试尝试。

网友D:
哈哈,板子最右边有一个可变电阻,上点油,或者换了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非常少见的3P1,注意FM振荡频率是减10.7MHZ,而不是一般的加10.7MHZ

网友E:
是否可能是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断了.

网友:
哦,原来3P1的芯能装到3P2的壳子里,是正好的吗?楼主可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断开0.22u 听听音质又没变好。对于小喇叭的机子,其实这种音调电路不要也罢,只是把高音削减而已,并不 ...

现在收听正常,音质有了很大改善。断开那只0.22的电容器或干脆不用音调电位器都没有明显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板子最右边有一个可变电阻,上点油,或者换了试试!!

今天先用无水酒精滴了几滴,然后点了钟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能是变压器的一个绕组断了.

今天把输入和输出变压器都拆下量了一下。输入变压器1-----4端130.1欧,5----6端48.6欧,7----8端47.5欧。
                                                                   输出变压器5----6端2.1欧,7----8端2.1欧,1----4端0.6欧。
这样的绕组不算断吧?

网友:
静态电流稍微调大一些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输入和输出变压器都拆下量了一下。输入变压器1-----4端130.1欧,5----6端48.6欧,7----8端47.5欧。 ...

变压器没问题,这个就简单了,两个三极管,估计有一个没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没问题,这个就简单了,两个三极管,估计有一个没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

昨天检查功放管,发现曾被动过,因没有多余的3AX83,就从牡丹944A配件机上拆了一对3AX81B,换上后音质有很大改善(昨天已经汇报过)。今天又试着拆海燕B331机上的两只3AX31B(挑色点跟春雷机上一样的),替换春雷机低放部分的两只管子,发现没有明显改善,后来就又换回了两只原来春雷机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检查功放管,发现曾被动过,因没有多余的3AX83,就从牡丹944A配件机上拆了一对3AX81B,换上后音质有 ...

我的3P2是换了3AX81,原来的83B坏了一个。

网友:
这个有FM的,注意看电路板的左上角,背了一块板,这个是FM高频头.实际就是3P1型号,而不是3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