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音调电路的去除

楼主(2017-07-09):
请教:想去掉音调及负反馈,是不是只要把红框里的零件去掉?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顺便把6N2阴极560欧姆电阻也去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6N2阴极560欧姆电阻也去掉即可。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