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重做300B单端,选了个电路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7-07-09):
      之前做过一台300B,用的是6J8P五极管一级推动300B,装好后听音感觉还不错,但机箱是自己DIY的,整机外观自己觉得一点也不满意,之后转给朋友了。

     近几天闲得慌时到马云家里闲逛了一圈看见一台300B机箱,木框+10mm铝地板,做工不错,就进了一套,但看套件中的牛(供电、输出、扼流)均不满意因而没有用套件中提供的牛件,所有牛就用自己先前DIY的,本机套件用的是PCB板,有人说PCB板装配的蛋鸡靡鸡时不方便,但我认为PCB也应该有他的优点,就是整机元件布局比较紧凑,调试简单,很容易一步成功,至于靡机装配就要看你自己DIY的水平和能力了,因此也一同进了一块配套的PCB板,收货后看这块双面板子做工不错,准备把套件中的电阻全部换成日本“金威”,300B的1K/50W阴电阻改用“Vishay”,耦合电容用前苏联“0.22uF/600V特氟龙”,下面的电路是套件PCB板所提供的原机的电路,大家帮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做优化提高的。先谢谢!

套件原机电路原理图
6SN7两极共阴推300B单端1-0 (复制).jpg

装配好的套件实物样机图

下面是套件部分实物图

网友A:
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谢谢。

为避坛中AD之嫌,已PM给你了。

网友B:
电路图看不到,什么原囚?
用电路板的机器基本定型了,就像盖楼,图纸定了,用哪家的钢材、哪家水泥......己经不能改变大楼的基本便用功能和外观了。
变压器铁芯外包了铜箔吗?如果是,没有什么意义。华而不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看不到,什么原囚?
用电路板的机器基本定型了,就像盖楼,图纸定了,用哪家的钢材、哪家水泥...... ...

我们看到的电路图,在网页上显示很好啊。

老兄说的有一定道理,PCB板基本定位了元件数量,但并没有包括元件的参数。钢材数量上定型了但我们也可以定位选用钢材型号或钢材的质量选型,水泥也同样道理,PCB板电路就像大楼框架基本已成型,但内部装修做点局部改动还是可以进行的。

老兄看到那张图片变压器铁芯外包了铜箔,那是别人做的样机图,摆样子的。要有包铜箔那点功夫不如为每头牛做只铁罩子才是实际真正的效用。再说套件中那些牛即使做功再好,我也不会用,仅功率因子就小了一号,达不到我想要标准的基本要求。

网友:
算是比较经典的电路,PCB的也没啥可变的,用好料就行了,机箱真漂亮(虽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布局)!全部用上牛罩是不是会好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看到的电路图,在网页上显示很好啊。

老兄说的有一定道理,PCB板基本定位了元件数量,但并没有 ...

装修也只是搞搞地面、改改吊顶、换换门窗,承重牆不能动。只要承重牆不动,过些日子又会感到别扭。兴好PCB基板可以進行改动,祝成功!

网友C:
买回来组装,流水线上的作业,沒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回来组装,流水线上的作业,沒有乐趣。

老兄说的对,我们都是组装的。

电子管自己不会造,电容、电阻、电线自己也不会造,攒蛋鸡我们可怜得小到一只小螺丝小螺母都得依靠别人造出来给我们。乐趣是在劳作中自己找的,关键就在于你自己DIY过程中对整个流程的理解和再创造的构思能力。否则,就是你亲自造出一只电子管,一只电容器,这对你组装蛋鸡发烧听音乐又会有多大帮助,或是说你就因此而找到了乐趣?

我认为大家费时费力搞攒机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听音乐,听美妙的胆毒之声,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对,我们都是组装的。

电子管自己不会造,电容、电阻、电线自己也不会造,攒蛋鸡我们可怜得小 ...

话龙添阻----鸡是套件,就按壶画瓢就得了。插插焊焊的事,最大问题是套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对,我们都是组装的。

电子管自己不会造,电容、电阻、电线自己也不会造,攒蛋鸡我们可怜得小 ...

兄弟不要分得那么细吧 。这样一来矿坛都是流水线上的人了 当然最终目地你说的对听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赞成!所谓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有人没时间搞搭棚焊,有人找些器件很困难,还有人没条件绕变压器,等等。 ...

毛泽东赞成的,蒋介石反对。蒋介石赞成的,毛泽东反对。 各自跟着感觉走。闲聊.........

网友E:
机箱不错给个链接,谢谢。
另外如果自己用还是搭棚焊虽然内部乱点但是效果好。pcb电流通过能力远不如导线,印刷线路也容易产生干扰,我的愚见参考吧。

网友:
不同线路有不同表现,个人喜欢五极管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箱不错给个链接,谢谢。
另外如果自己用还是搭棚焊虽然内部乱点但是效果好。pcb电流通过能力远不如导线 ...

为避坛中AD之嫌,机箱地址已PM给你了。

网友:
牛好才能出好声
这电阻也不行,还是找点儿大红袍吧

楼主:
大红袍,我先后进了几KG一大包,拥有的阻值含盖大多数阻值,但几次用“红袍”攒机之后通过自己收获的基本感受,“红袍”除通电后阻值略显稳定外(因体积大散热好),其他比如阻值误差在其他电阻较大以外,其他我对“红袍”并无多少好感(自己的感觉)。本人认为,所有电阻、电容在电路中表现的除自有的特性(材料、工艺)外,该元件表现的关键点就是“稳定”(不一定出好声的根源),当然老“红袍”电阻是因何原因而被众烧追捧的,想必知情的先辈们大家自会有定论。

网友F:
这机箱装起了肯定漂亮,PCB也不错,祝楼主成功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箱装起了肯定漂亮,PCB也不错,祝楼主成功满意。

楼主:
转载:国外著名胆机欣赏,采用线路板的,搭棚的

线路板的代表中,第一款是AUDIO NOTE KIT1.这是一款采用300B电子管做单端的套件,最基础套件售价折合人民币一万元左右。KIT1在香港广受欢迎,很多发烧友都以装制一台KIT1作为DIY生涯的终结。

果说KIT1 PCB的不彻底,那么著名的ARC也就是audio research 胆机就是彻底的PCB制造了。
以ARC Audio Research Reference 150 真空管后级放大器为例,售价高达8万元。内部PCB图如下:
这个是Audio Research Reference 150原版

这个是Audio Research Reference 150靡机版

PCB的也有好机器,搭棚也有烂机(当然搭棚也有好机,比如CARY的300B,算是300B单端里的一款不错的,以搭棚乱著称,呵呵。有兴趣的可以搜索),如果以是否用PCB作为评判一台机器的好坏,那就太偏薄了。也许我们多看看高级器材,可以开阔思路,不被传统所束缚。

3万多块的300B搭棚成这样,你能接受吗(就这个搭棚图来说,网上的评论就不一致,有人说搭的像垃圾就是随意走线的,有的说搭棚的很好是特意为之的)?音响这个东西,不是可以用搭棚好PCB不好或者PCB好搭棚不好就能定论的。
下图为CARY的300B内部搭棚图

我们再看看CARY的300B的外观图
外观与内部关联直接不可想像,也简直不可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