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外差收音机低放遇到问题,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7-09):
第一次用洞洞板自制超外差收音机。低放部分准备用hx108低放部分,如图,电压3伏,V5的电流正常5ma,推挽部分电流很大,R11用1K,电流有37ma,把R11改成3K,电流14ma。测得D3和两个9013Vbe都是0.66v,各位大神,为什么电流这么大啊,是自激了吗,怎么判断呢,如是自己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这是焊的低放板。

楼主:
低放板正面。

网友:
这个低放我也做过,同样问题,接线正常,电流正常,就是没声,查不到原因,最后放弃

楼主:
图不清楚,来张手画的。

楼主:
目前低放用2822桥接,如下

网友:
单位一年轻人弄的,最后出了声儿,好似那个D3很热,LZ这个D3咋样?。。。

楼主:
我这个,用3k的R11声音有,就是不知道电流为啥怎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不清楚,来张手画的。

你这个图看的人脖子都拧了。
如怀疑自激,可用10微法左右电容对地短路低放级基极或集电极试试,如电流减小就是有自激。如电流不变,就是偏流没调好。
如实在找不到原因,可把二极管换成1K左右的电阻,再调上偏流电阻,使推挽功放级电流在5MA左右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用3k的R11声音有,就是不知道电流为啥怎这么大

有点不对劲,你测下D3的电流。。。

楼主:
我这个D3现在一点也不热啊,手机拍的图没弄好方向,让各位费脖子了。,等会我试试老朱矿友的办法试试是否自激。

网友:
怀疑自激可以将输出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断开,再看看电流大小有否变化,还有可以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有否自激很直观。

网友:
OTL电路发展了几十年了,已经相当成熟,为何不使用OTL,非要使用变压器耦合功放电路呢?OTL电路简单,成本低,频响宽,便于调试,值得推广。

楼主:
试了下用10u电容把9013的基极或集电极接地,电流没变化。另外D3电流0.4ma,断开不用D3,9013Vbe有0.7V多,电流会到90多ma。

网友:
很正常,象这种学生实验电路,电流都很大30一40ma常见,只要会响就算成功,如要正儿八经做收音机收听,要另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