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池内阻

楼主(2017-07-09):
如图是剪自往期电子报,该方法本人没试过,感兴趣的可试一下。

网友:
运用全电路欧姆定律,测出不同电流下的电池端电压,即可计算出电池内阻,高中物理教的。

网友A:
来自哪年哪期电子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哪年哪期电子报?

抱歉!具体哪期忘了,估计是1O年前的.
上传的图片怎么不清晰,不知啥原因。

网友:
这个我是很感兴趣,真可惜图片清晰度不怎么样

网友B:
原理就是一个电压表再加上一个大功率负载,当然图上的负载有三个,所谓的量程了,在不加上负载时,可以认为电压表的内阻是无穷大,这时电压表显示的是电池的电压,当加上负载时,端电压下降,是因为大功率负载的电流在电池内阻上产生了压降,如果有恒流负载的话,就更好了,如果没有,一般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在表头上直接标上内阻的值,不过前提是电池的端电压下降得不是太厉害的,否则,负载电流的值就不准了.
如果仅仅是想测电池的内阻的话,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不过可以改进一下,精度和量程都可以扩大很多.
楼主帖上来的方法的精度不会太高的.我们可以来估算一下,通常的表的精度在2.5级,就是精度大约是满量程的2.5%,假设我们想测一个锂电池的内阻,锂电池的满电电压一般是4.2V,我们用5 V的电压表测,则最大误差在0.075V,实际上5V的表头,最小分度一般是50格,为0.1V,我们假设电池的内阻是100毫欧,则要能测出这个内阻上的压降,负载电流最少要有1A,如果是10毫欧或者是20-30毫欧呢,负载电流还要加大,但有些电池的容量比较小,C数也小,负载电流不可能加大,这个方法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
有一个方法可以大的提高测量的精度,这就是比较法.
简单的说,就是你如果有两块一样的电池,当然你如果有一个精度比较高的可调电源也行.将两块电池充电到一样的电压,就是相差一点也问题不大,这时将这两块电池的负极相连,电压表接在两个正极之间,这时电压表显示的是这两块电池的电压差,是很小的,我们可以用毫伏表来进行测量,好了,现在我们在想测量内阻的那个电池上加上负载,使负载电流为1A或者是设定值,这时测量的那个电池由于内阻上有压降,端电压下降,如果我们用数字表的毫伏档的话,则实际上电压值就是电池内阻的毫欧值了,通常数字表的毫伏档可以显示到0.01毫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一个电压表再加上一个大功率负载,当然图上的负载有三个,所谓的量程了,在不加上负载时,可以认为电压 ...

方法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伏安法可以测电池内阻,要有电流表和电压表,可变电阻,测两次即可以算出内阻。

网友:
查内阻吃力了

网友:
这个方法用过,简单测测还不错,用2档不同的电流,短时间迅速读出电流和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自哪年哪期电子报?

电子报2011年8月7日。

网友:
以前读大学之前非常喜欢看报纸,买报纸,翦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