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的高手,能把指纹考勤机改成指纹锁吗

楼主(2017-07-09):
淘了个指纹考勤机,估计改指纹电子锁应该没问题,有改过的坛友吗

网友A:
上班用指纹考勤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未拆开研究过,好像指纹正确的会发一声"嘟"的声音,利用这一声"嘟"的音频信号,自制一个控制继电器电路,去触发打开电控门锁,应该不是很难的?仅供参考先坐一下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班用指纹考勤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未拆开研究过,好像指纹正确的会发一声"嘟"的声音,利用这一声"嘟"的音频 ...

利用声音是不行的,因为无论你按对按错都有语音提示,要在声音电路前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声音是不行的,因为无论你按对按错都有语音提示,要在声音电路前面,

可以利用红绿双色二极管的信号,因为如果指纹不正确或输入错误的指纹,其二极管亮红色;如果输入正确指纹,二极管亮绿色,剩下的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红绿双色二极管的信号,因为如果指纹不正确或输入错误的指纹,其二极管亮红色;如果输入正确指纹 ...

彩色显示屏的,没有led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