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170,新换的皮带,电机运行正常,不出声

楼主(2017-07-10):
请教大侠,新入手一台爱华170,新换的皮带,电机运行正常,不出声。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
先看收音机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收音机有声吗?如果收音机有声,请检查磁头放大器。再看看磁头的接线是否断线。如收音机也无声,就应从耳机然后功放进行检查。

楼主:
收音机也不出声

网友:
负责任的说一句,里面的电解都漏了,需换,还要检查铜箔有没有烂断了,其它器件坏的概率极小

楼主:
回来我把电路板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
这机子一般损坏都是用错电源把功放块废了

楼主:
咋确定啊亲?找一个功放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先确定  功放IC   是否有声

网友:
插耳机试试,也可能是耳机插孔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大侠,咋确定功放IC好坏啊亲?找一个功放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查线路,和耳机连接的哪个IC的资料,确定电压 输入,给1个干扰信号,耳机无声,一般都是功放IC坏。

楼主:
换电容,现在磁带放音正常了,收音机不出声,调台可以,没有声音

网友:
直接换功放块试试,反正没多少钱

楼主:
磁带放音正常,大哥,说明不是功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