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刹车失灵莫慌张 五法则教你如何巧妙应对

楼主(2017-07-10):
 造成刹车失灵的原因很多,一是对刹车系统缺乏必要的保养,刹车总泵里杂质太多、密封不严、真空助力泵失效、刹车油过脏或几种刹车油混合使用受热后出现气阻、刹车总泵或分泵漏油、储气罐或管路接口漏气;二是由于操作不当导致机件失灵;三是由于严重超载,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加大了车辆运动惯性,直接导致刹车失灵。
  1.如果车辆在行驶中发生刹车失灵,新手应该怎么办呢?广汽丰田华运丰四方店的专家教大家几种应对方法:1、根据路况和车速控制好方向,脱开高速挡,同时迅速轰一脚空油,将高速挡换入低速挡。这样,发动机会有很大的牵引阻力使车速迅速降低。另外,在换低速挡的同时,应结合使用手刹,但要注意手刹不能拉紧不放,也不能拉得太慢。如果拉得太紧,容易使制动盘“抱死”,很可能损坏传动机件而丧失制动能力;如果拉得太慢,会使制动盘磨损烧蚀而失去制动作用。
  2、利用车的保险杠、车厢等钢性部位与路边的天然障碍物(岩石、大树或土坡)摩擦、碰撞,达到强行停车脱险的目的,尽可能地减少事故损失。
  3、上坡时出现刹车失灵,应适时减入中低挡,保持足够的动力驶上坡顶停车。如需半坡停车,应保持前进低挡位,拉紧手制动,随车人员及时用石块、垫木等物卡住车轮。如有后滑现象,车尾应朝向山坡或安全一面,并打开大灯和紧急信号灯,引起前后车辆的注意。
  4、下坡刹车失灵,不能利用车辆本身的机构控制车速时,驾驶员应果断地利用天然障碍物,如路旁的岩石、大树等,给汽车造成阻力。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形、物体可以利用,紧急情况下可将车身的一侧向山边靠拢,以摩擦来增加阻力,逐渐地降低车速。
  5、车辆在下长坡、陡坡时不管有无情况都应该踩一下刹车。既可以检验刹车性能,也可以在发现刹车失灵时赢得控制车速的时间,也称为预见性刹车。

网友:
又一个转帖来讲理论的。
想一下:自动挡怎么操作?
电子手刹怎么操作?
上坡怎么知道刹车失灵的?上坡时或之前试试刹车?

网友:
刹车失灵 ---严重问题,但凡驾车的都要注意一下。谢楼主分享、提醒。

网友:
长姿势了好贴

网友:
还一个重点!关键人不能慌

网友(2017-10-14):
凡驾车的都要注意一下。谢楼主分享、提醒。

网友:
在曾经的年代我单位的一个同事,那时驾龄将近20年了,开一辆我们地产平头140大货车(空车),在混合路面中速行驶 突然刹车失灵。撞翻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之后,撞到停在路右侧的满载的带挂车 货车,前推两米多,停下。运气还算不错,只是车辆授损,人员平安。事后问他怎么不拉手刹,减档?回答是,我踩刹车,人都站起来了踩,都停不下来!所以车辆必须杜绝机件失灵 现象。尤其转向,刹车部位。一旦失灵?别说新司机,老司机也乱套。只能凭运气了?

网友:
跟当你开车在高速遇到冲出的人,知道不能打方向盘,认得意识好多都会打一下

网友:
自动挡的咋办啊老哥,拉手刹

网友(2018-01-23):
手自一体的自动挡可以减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