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安泰信TPR3005T稳压电源

楼主(2017-07-10):
修理的时候不爱拍照,不过问题简单,描述一下就行了吧。
维修工具:烙铁、电钻和金属钻头。

故障现象是电压电流不稳,调节的时候忽大忽小,最高电压也调不到30V了。
调节完了放一会儿电压还会慢慢改变。

这种问题很危险啊,不小心就要电压飘高烧掉东西了,因此决定维修。
故障原因网上搜了一下跟我预想一样,是调节电位器老化了。原厂配的都是便宜的碳膜电位器,新买的时候正常,时间久了碳膜磨损氧化,弹片也磨损氧化,造成接触不良。

分析电位器的电路图,有点意思。
电压和电流的调节都是两组电位器,一个粗调,一个细调。只是电压和电流用的电位器和固定电阻值不同。
细调电位器是同轴2片阻值各5K的,连接方式是反串接,这样,细调电位器接入这个电路的总阻值只有5K,一部分在粗调电位器左侧,另一部分在粗调电位器的右侧,通过改变左右的电阻比例来改变粗调电位器移动触点电压,达到细调目的。
电流组粗调电位器是10K,电压组粗调电位器是50K,这样电流电位器总值是15K,电压电位器总值是55K。

推荐的维修方法不是原样更换这4个电位器,而是将其更换为两个精密电位器。
我用的是WXD3型号的,电流用15K型号,电压由于找不到55K的用56K型号,实际拿到的电位器可能有些范围内误差,比如我的15K比较准,而56K那只最大只有54.6K。
接线也就简单了,将电路图上的粗调电位器和细调电位器整体当成1个电位器去连接就行,移动触点用作输出端。

由于精密电位器有点长,但变压器后方还有空间,所以需要将变压器向后移动18毫米。将变压器拆下来,翻过底盘,确定好位置后打孔,吹掉铁屑之后再安装上去。

实际效果:
电压电流调节可以到位,0-5A,0-30V,但表显值在高电压时和万用表测量存在一些误差,如果在意,可以调节内置调节电阻并配合修改固定电阻,以及表头上的调节电阻,到满足要求为止。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实在无心折腾了,拿来带个电机点下白炽灯就可以了

网友:
国产电位器太坑嗲!!!一堆山寨货!

网友:
这个牛这技术。赞一个。

网友:
我有2台国产稳压电源,有时间也自己搞一下

网友(2017-08-09):
   可调电源电位器,都不是线绕精密电位器,我也是醉了!现在买啥电器都要求自己会鼓捣折腾,否则抓瞎!前段时间天热,全民都学维修空调,连扫地的大妈都拿着氟坛加入这个行列,经常看到只管加氟收钱,不管机器死活的二把刀师傅“杰作”,你懂的!

网友:
   可调电源电位器,都不是线绕精密电位器,我也是醉了!现在买啥电器都要求自己会鼓捣折腾才行,否则抓瞎!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天热,全民都学维修空调,一切向钱看。连扫地的大妈都拿着氟坛加入这个行列,经常看到只管加氟收钱,不管空调机器死活的二把刀师傅“杰作”,高空作业事故时有发生,哎……!

网友:
   谢谢分享!可调电源电位器,都不是线绕精密电位器,我也是醉了!现在买啥电器都要求自己会鼓捣折腾才行,否则抓瞎!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天热,全民都学维修空调,一切向钱看。连扫地的大妈都拿着氟坛加入这个行列,经常看到只管加氟收钱,不管空调机器死活的二把刀师傅“杰作”,高空作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安全意识严重不足的结果。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哎……!

网友:
   谢谢分享!可调电源电位器,都不是线绕精密电位器,我也是醉了!现在买啥电器都要求自己会鼓捣折腾才行,否则抓瞎!
   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天热,全民都学维修空调,一切向钱看。连扫地的清洁工都拿着氟坛加入这个行列,经常看到只管加氟收钱,不管空调机器死活的“二把刀师傅”的“杰作”,高空作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都是安全意识严重不足的结果。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