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帐空调的修理、改造:小空间制冷、抽湿,也可以制热

楼主(2017-07-10):
坛友优惠转让的蚊帐空调,线路都拆掉了,可以确定压缩机好的,想着开发新产品正需要一个压缩机,付款买下了。东西收到了,测试一下质量不错。

楼主:
可以看到控制电路没有了,风扇和压缩机没有接线。可以看到压缩机和散热器质量不错,准备先维修、改造一下。

楼主:
淘宝上买一块可以检测、调节温度控制板,改造一下插头位置,安装在原来显示、控制的位置

楼主:
用充电器5V电源给控制板充电,压缩机电源由控制板控制,风扇需要加一个继电器在压缩机不工作时控制风扇转速(如果不想麻烦,也可以风扇和压缩机电源并接,压缩机工作风扇转动),温度检测的试验一下找到合适的位置

楼主:
安装控制板在原来显示屏位置,留出控制按钮孔即可。线路接线一定要检查好

楼主:
正常工作,一边冷风发,一边热风,看需要放置。出冷风这边下面有一个出水孔,抽湿时可以接个管子。控制板有很多功能,可以调整温度区间,这个很好控制压缩机工作温度范围。温度显示很直观。控制板买便宜那种,10多元的足够。

楼主:
测试,正常,各种线路固定好,盖好盖子,大功告成!end!

网友:
楼主的手艺很好

楼主:
谢谢!这个主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没有必要找原装维修配件,现在的功能模块很多,改动一下就可以利用了,价廉物美!

网友A:
控制简单    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B:
我有台这种空调准备冷凝器上水冷,原设计室温35度以上时没啥制冷效果而且压缩机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简单    不知效果怎样?

调整检测探头位置,调整控制板温度范围,比如多少度开,降低到多少度关,这个比原来的控制器要更加实用。实际工作效果不错,可靠。

网友B:
我好奇你这台管路压缩机都好的?不然为啥拆掉控制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这种空调准备冷凝器上水冷,原设计室温35度以上时没啥制冷效果而且压缩机很烫

制冷效果不错,我这个。不过碰到过一个现象,开始温度和探头没有调整好,压缩机频繁启动,不一会压缩机发烫,后来调整好温度后,压缩机正常工作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你这台管路压缩机都好的?不然为啥拆掉控制线路

原来控制板坏了,修不好,买不到。坛友这样说的,后来修好后,证明其他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控制板坏了,修不好,买不到。坛友这样说的,后来修好后,证明其他正常。

幸运啊,多钱买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制冷量太小了,准备找个除湿机的压缩机换掉这个冰箱压机,制冷剂换R22,原来是R12,R12好像载冷量只有R22的60%,两边的冷凝和散热器风扇准备加大风量,省不省电不要求,只要制冷量能达到原来的两倍就算成功,今夏先凑合,立秋就开始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制冷量太小了,准备找个除湿机的压缩机换掉这个冰箱压机,制冷剂换R22,原来是R12,R12好像载 ...

期待你的后续报道!

网友D:
这玩意不行,我买过一个,坏了。冰箱的压缩机,350W的。

网友E:
一个小范围小功率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行,我买过一个,坏了。冰箱的压缩机,350W的。

这个不是冰箱压缩机,属于空调压缩机,参数不一样的,不需要降到冰点,所以制冷效率高很多,我测试过很长时间了,没问题。开机就制冷,长时间工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小范围小功率空调?

这个不是冰箱压缩机,属于空调压缩机,参数不一样的,不需要降到冰点,所以制冷效率高很多,我测试过很长时间了,没问题。开机就制冷,长时间工作没问题

网友F:
房间要开洞才好用,不然就是一步除湿机?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房间要开洞才好用,不然就是一步除湿机?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冷风出口边上对着吹,房间门窗开着对流的,很爽啊!不过就是压缩机一直不停机,不过功率才200W,无所谓了。我有空调,很少开,喜欢对流空气好。

网友:
嗯。”真“自动换气。空气质量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冷效果不错,我这个。不过碰到过一个现象,开始温度和探头没有调整好,压缩机频繁启动,不一会压缩机发 ...

这种压缩机是冰箱上用的几百瓦的小功率的,启动器用的是PTC启动器,也有点延时启动,达不到3分钟以上时间。

网友(2020-08-05):
很小巧玲珑的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