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电压5V真的很合适吗?

楼主(2017-07-10):
手机电池上,标注最高限制电压4.2V,手机充电器输出一般是5V,比限制电压高出不少。当然,电池放在手机里面充电,由于手机内置充电管理模块,所以不易损坏电池。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直接将5V接在电池上充电,两个压差这么大,似乎不那么合适,尽管这样做的人不少,但我总觉得有点悬。如果我的担心有道理,那么,充电器输出电压怎么设定才合适?(专对充电器直接接电池的情形)我的想法是:限制电压+引线压降=输出电压。引线压降可以通过实验测出。

网友:
锂电池用限压加限流充电即可!5v直接接电池不适合。

网友:
电池在手机里,自然是用5V供电。拿出来,电池直接接充电器,就得是4.2v才行。

网友:
一般不是太特殊的情况都不会电池直接连5V电源。

楼主:
现在有很多闲置的手机电池,也有很多闲置的充电器,把电池挪用到别处-------例如改制成LED灯,很多人就是5V直接接电池充电的。
    我认为,最保险的方案是:1.以恒流方式充电,电流设定在0.5-1C之间,不用所谓“快充”模式。2.达到限压能自动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很多闲置的手机电池,也有很多闲置的充电器,把电池挪用到别处-------例如改制成LED灯,很多人就是5V ...

去TB上买4056充电模块,2.5元/块包邮,输出电压4.2V,输出电流自己可以加电阻限止到你需要的大小(0.1A-1A)。把4056充电模块接在5V充电器后面,再充电,百事无忧。

网友B:
“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直接将5V接在电池上充电”楼主见过手机有这种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直接将5V接在电池上充电”楼主见过手机有这种原因吗

把电池放在手机里面充电,这当然没问题,因为手机内有相应的电路,可以有效地保护电池,再说,现在电池都不能从手机里面取出来,更不会有这种现象了;但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多数是电池可以取出来的,有人想把电池和充电器用到别的地方,充电就是充电器5V直接通电池的方式。这主要是省事,无需改动,再者,想改动又有能力改动的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凑合着用的还是见过不少的。提出这个,无非是让大家在原理上讨论一下,避免因小失大,造成事故而已。

网友:
这个问题厂家早已考虑到了。不是每块锂电里面都有充电管理、保护电路吗?难道都没拆开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很多闲置的手机电池,也有很多闲置的充电器,把电池挪用到别处-------例如改制成LED灯,很多人就是5V ...

懂的人是不会拿5V直接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应该正确使用充电电池和充电器,使用不当会造成后果的。后果有时候很严重

网友:
跟帖不少,但是好像9楼的回答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
利用手机淘汰下来的电池板上的控制板改制一下,看来可行。我一直是用317调到4.6V进行充电,没想过这个思路。受教了,改下。谢谢楼主

网友:
5V没毛病呀!

网友:
一般电池都有保护板,直接充就行

网友:
我想用5V充手机是正确的,手机里有电路恒定最大电流。如把电池从手机中取出用5V充电那不行,应加个限流电阻,不然会损坏电池。

网友:
算压差1V吧!大容量的锂电串5.1欧200毫安.小容量的锂电串10欧电阻。

网友:
以上是有保护板的情况,充慢了会停

网友:
原来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是4.2v或者是8.4v,后来,统一了充电器的接口用ùsb,这样,输出电压就成了五伏了,就要通过一个充电管理模块来进行充电

网友:
严格地说,那并不是5V的充电器,而是USB接口输出的5V直流电源,这个电源是标准化的,可以用于任何一个使用5V电源的小功率用电器,把它看成充电器是错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接一个二极管降压,正好4.4伏,还可以防接反极性,这种接法限流就靠电源了,简单实用。

网友:
有保护板的锂电池用5伏充电器充电没毛病,没必要担心,充满后的压差0.8伏管理电路还是能抗的住的。

楼主:
综合大家所说,较为理想的充电器应当:1.能限制最大电流,这样可以防止充电电流过大,因为充电初期最容易导致电流过大;2.限制最高电压,防止充电后期超过电池承受。

网友:
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手机电池挪作他用,首先要确认锂电池带有充放电保护电路后,用5V充电器没什么问题。

网友:
04年邮购过立星推出的双用保护线路板 只要接在电池上既可以充电保护电池又可以升降压 给收音机用 然后用6V电源充电即可  当时确实好用 一元硬币大小

网友:
现在锂电池的限制电压在4.35V了

网友:
有人想把电池和充电器用到别的地方,充电就是充电器5V直接通电池的方式。这主要是省事,无需改动,再者,想改动又有能力改动的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凑合着用的还是见过不少的。提出这个,无非是让大家在原理上讨论一下,避免因小失大,造成事故而已。
想玩锂电池 建议还是先学习学习关于锂电池充放电的原理和基础知识再玩也不迟

网友:
我试了,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TB上买4056充电模块,2.5元/块包邮,输出电压4.2V,输出电流自己可以加电阻限止到你需要 ...

这个不错,我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很多闲置的手机电池,也有很多闲置的充电器,把电池挪用到别处-------例如改制成LED灯,很多人就是5V ...

手机电池里面自带保护板,直接用5v充电没什么不妥,18650直接用5v充电,时间上注意点,也没事。

网友:
“手机充电器电压5V真的很合适吗?”
很合适,因为手机内有限流电路

网友:
担心是多余的,如果用4.2V就会充不满和充电慢,5V是供给手机的充电板稳压然后才4.2V供给电池,这里面双重保护,充电板,电池保护板所以对电池不会过充,担心这个和担心220V电压给4.2V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

网友:
担心是多余的,如果用4.2V就会充不满和充电慢,5V是供给手机的充电板稳压然后才4.2V供给电池,这里面双重保护,充电板,电池保护板所以对电池不会过充,担心这个和担心220V电压给4.2V手机充电是一个道理

有道理,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哪有直接给手机充5V的充电器啊?
以前手机电池可以拿下来的时候,都是专用充电器啊,不会充坏电池的吧。
如果有人直接用鳄鱼夹接电池充电的话,他肯定是明白人啊,不会直接上5V冲的吧。应该是4.72V充满。

网友:
现在电池都内置了,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