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开窗

楼主(2017-07-10):
大家有没有见过电压跟随器的反馈那根线进行了开窗,在前端电阻,电容下面绕了一圈,这有啥学问呢?小弟小白,第一次见到,猜不出来。

楼主:
弱电流这样走有啥好处?

网友A:
防止周边器件向被围住的管脚漏电,影响电路正确运行。如果有那一圈导电环,外面泄露的电流就被那圈导电环挡住了,影响不到里面。一般弱电流电路才用得到,高阻输入端,有很小的泄露电流都会有挺大影响。

网友:
高阻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周边器件向被围住的管脚漏电,影响电路正确运行。如果有那一圈导电环,外面泄露的电流就被那圈导电环挡 ...

是,正解。我才知道那叫做保护环。

网友:
没见过,啥叫开窗?上个图看看,科普一下。

网友(2022-12-19):
屏蔽环吧?

网友:
上个图学习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