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TEK ca8020只有在周期旋钮调到最后两档才有扫描基线,其他档位都是光点,大家帮忙

楼主(2017-07-10):
手头有一台CALTEK ca8020示波器,最近出现故障,扫描周期旋钮只有调到最后两档才有扫描基线,其他档位都是定着不动的光点,调扫描周期微调,光点能左右移动。

图纸:

以为是扫描周期档位开关的问题,清洗,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各档位万用表检查接触良好。
运放741外围检查无异常。

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处在何部位?

先谢过。

楼主:
这个板子内部实物图。

楼主:
竟然只有人看,没有人帮忙。唉,寒心。

捋了两天,终于把这部分的原理图理清了。

这个问题,已经找出毛病所在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本准备写一写心得,看着大家都不愿意帮忙,我也懒的写了。

还有一个问题,扫描波形右边压缩,继续折腾中,看来这个示波器电路设计,和制造工艺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2022-03-30):
我的ca8020示波器,开机的时候,扫描线闪亮一下,就没有显示了,再怎么调,也没有显示,您知道什么原因吗?这个机器只是好长时间没有开机了,以前都是好好的。

网友A(2022-07-18):
引用 楼主:
竟然只有人看,没有人帮忙。唉,寒心。

捋了两天,终于把这部分的原理图理清了。

讲讲吧,也有一台类似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讲吧,也有一台类似毛病!

最后查出是锯齿波形成电容,两只并联的银云母,有一只轻微漏电,换了各档扫描线都有了。
但是最终还有一个问题没修好,那就是波形线性不好,左宽右窄,懒得搞了,放一边很久了。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查出是锯齿波形成电容,两只并联的银云母,有一只轻微漏电,换了各档扫描线都有了。
但是最终还有一 ...

波形线性不好应该是是示波管没调好,看看高压包部分,应该有几个调图像失真的电位器,调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