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6p1推挽功放

楼主(2017-07-10):
请各位大师看看我这个设计行不行。理论通过以后开始做实物。

补充内容 (2017-7-26 11:53):
慢慢的做

补充内容 (2017-8-2 20:33):
制作过程更新中……

补充内容 (2017-9-26 11:51):
基本上做好了,还差蓝牙接收电路没有装。

补充内容 (2017-9-28 10:59):
完整电路图在93楼,原创作品,参数正确,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精度不够啊,走线太秀气了,敷铜是不加价的,建议下笔再重一点。

PADS
还要修改的,这个只是初步的还没有优化过。

网友B:
1、6P1供电超压了。额定最好是250V,最多不超300V,你这B1都350V了。2、长尾倒相你这尾不足够长,影响倒相的对称性。3、两个6N3显然工作非常靠近弯曲段区域,非线性失真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1供电超压了。额定最好是250V,最多不超300V,你这B1都350V了。2、长尾倒相你这尾不足够长,影响倒相 ...

2,3怎么解决,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你这工程挺大的,我昨天搭了6J1推6N1并连单端,6J1屏压100V 6N1屏压200V不知道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C:
二楼所言极是,2、3点不提,只第1点,这6P1恐怕就吃不消了。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差分倒相,B点,350v是计算出来的,接上负载电压会下跌。建议楼主在B1接一220V--25W至40W白炽灯泡看看电压跌落的情况。10欧5W电阻可做调整(适当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是差分倒相,B点,350v是计算出来的,接上负载电压会下跌。建议楼主在B1接一220V--25W至40W白炽灯 ...

这个问题好解决,我电源变压器准备做成多抽头的
输入220v-230v-240v (现在市电基本都是230v多一点)
输出180v-190v-200v(对应整流滤波以后是180v*1.41=253.8v   190*1.41=267.9v   200*1.41=28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所言极是,2、3点不提,只第1点,这6P1恐怕就吃不消了。

看曲线图,好像用6j1做第一级放大比较合适。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图,电阻的阻值做实物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这种老轴向电容怎么样

楼主:
这种老轴向电容怎么样。年龄比我还要大
大1岁

楼主:
一步一步慢慢来。PCB板快画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慢慢来。PCB板快画好了

你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精度不够啊,走线太秀气了,敷铜是不加价的,建议下笔再重一点。

楼主:
电源整流稳压板,可调栅负压。

楼主:
今天把电路板雕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1供电超压了。额定最好是250V,最多不超300V,你这B1都350V了。2、长尾倒相你这尾不足够长,影响倒相 ...

我准备用EI96叠厚47mm(0.35灰片)做输出牛
大师能不能给一个绕线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EI96叠厚47mm(0.35灰片)做输出牛
大师能不能给一个绕线参数

初级1550+1550,次级95.初级0.25线,次级0.41线。8+7绕法。刚做完,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级1550+1550,次级95.初级0.25线,次级0.41线。8+7绕法。刚做完,效果不错。

我做6p1的,你的用的什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6p1的,你的用的什么管。

当然6P1推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6p1的,你的用的什么管。

初级正,反绕,网上买的王字骨架。中间隔板去掉一些便于过线。

网友:
阻抗比是10K/8欧。

楼主:
多谢
明天把骨架做一下,也弄成王字骨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明天把骨架做一下,也弄成王字骨架

尽量不要自己做,很难做到上下窗口一样高,这回造成上下窗口的线圈匝数不一样。网上买吧,不贵,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自己做,很难做到上下窗口一样高,这回造成上下窗口的线圈匝数不一样。网上买吧,不贵,方便。

我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自己做,很难做到上下窗口一样高,这回造成上下窗口的线圈匝数不一样。网上买吧,不贵,方便。

电路板都是自己雕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不要自己做,很难做到上下窗口一样高,这回造成上下窗口的线圈匝数不一样。网上买吧,不贵,方便。

一个电源,两个输出

楼主:
电路板带上字好看多了

网友:
变压器空载电压乘1.2倍差不多就是带负载整流后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带上字好看多了

不要蛮干,还有一些经验需要交流

楼主:
稳压电源板基本上做好了,等变压器做好以后就可以调试了。

楼主:
4mm厚的铝板

楼主:
装上鸡眼,再装管座。

楼主:
管座装上了

楼主:
大家看看变压器用这个参数是否可以,软件计算出来的。
电源变压器参数
EI96 0.35硅钢片,叠厚58mm
2.5匝/1v
初级~230v
直径0.58漆包线575匝
次级6.3v/1A  0.65/16匝
6.3v/2.5A  1.2/16匝
30V/0.5A  0.46/75匝
210V/0.5A  0.46/525匝
备用12v/1A  0.65/30匝

网友:
不错,6n3我有5个,可以玩一下。

网友:
用6p14声音更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变压器用这个参数是否可以,软件计算出来的。
电源变压器参数
EI96 0.35硅钢片,叠厚58mm

好像绕不下。

楼主(2017-08-15):
零件一点一点往上装,

楼主:
做了3个铝旋钮

楼主:
开始绕输出变压器了

楼主:
电源变压器已经绕好,测试正常。空载电流18ma。

网友:
一步步走向成功,静等好声音,

网友F:
高压走线最好走圆角,不要走直角,避免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走线最好走圆角,不要走直角,避免打火。

最多300v还算不上高压

楼主:
已经出声音了,正在调试中

网友:
恭喜楼主,有设备就是好啊,啥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1供电超压了。额定最好是250V,最多不超300V,你这B1都350V了。2、长尾倒相你这尾不足够长,影响倒相 ...

帮忙看看这波形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这应该是牛的问题,不过听起来估计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牛的问题,不过听起来估计影响不大。

听不出来,我要是能听出来那岂不是金耳朵了

楼主:
上面推动级的波形,下面是输出带负载的波形。总感觉哪里不对

楼主:
为了对比专门又做了4个九脚转七脚管座。
做了4个6p1转6005转换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393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波形是什么问题。

推动级6N3的屏极电阻和阴极电阻太大,将屏极电阻换为15-20k,阴极电阻换为500欧左右试试看,另外加大6p1栅极耦合电容,加大栅极电阻。

楼主:
前级放大和屏阴倒相改成直接耦合

网友:
期待老师的作品圆满胜利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P1供电超压了。额定最好是250V,最多不超300V,你这B1都350V了。2、长尾倒相你这尾不足够长,影响倒相 ...

用示波器加福禄克万用表测量输出正弦波刚好有点失真的时候功率大概在7瓦多一点(用6005)。用6p1功率小一点点,但是6p1耐压比6005高(6005屏压260v的时候就有蓝光了 曙光的6p1屏压280v都没问题 )还是国产的好。6AQ5屏压250v也是蓝光。以上栅负压都是-20v。

请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就是一个声道噪音有点大(音量电位器关最小)不是交流声,另外一个声道正常。把正常的管子兑换,还是同一个声道有噪音,所以不是管子的问题。其它零件都检查代换过还是一样。
但是加上负反馈以后就好了。为什么一个声道不加负反馈也没有噪音呢?

网友B:
如果能排除元件的问题,那就只剩下与电牛相对的布局问题和机内走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排除元件的问题,那就只剩下与电牛相对的布局问题和机内走线的问题了。

还没有装机箱,放在桌子上试的,电源牛放的非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