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修六年的格力啊,好有才

楼主(2017-07-10):
我的小金亮挂机,今年是第七年了, 天太热了  ,竟然个热坏了。 开机一会 代码6E ,然后关机红灯一闪闪的   ,无语了我,巧合? 万能的坛友啊,哪位给指点一下。 ?

网友:
这个也可以找售后,维修价格可以和上门师傅协商

网友:
按机型在网上搜故障码的含义,再想法修

网友A:
  在这之前你家动过电源线路没有?试着把N线与L线互换一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是E6吧。通讯故障。要是变频的机器就是室外机变频板坏了。

楼主:
刚看了一下是直流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之前你家动过电源线路没有?试着把N线与L线互换一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没有啊,就是开着开着就坏了

网友:
俺的两台长虹大轻快,03-4年各一台到现在都十几年了,没加过氟,效果还很好呢。

网友:
俺家美的。。04年买的除了响点制冷那是刚刚的。。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的【格力空调】至今已经11年了,盼望早一点坏了好换新的,可是就是不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的【格力空调】至今已经11年了,盼望早一点坏了好换新的,可是就是不坏啊!

星老故意气我,

网友C:
核心科技,怎么能这样呢,不过现在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华而不实了。

网友D:
为什么现在都在用变频的空调呢,我买的空调都是定频的空调,我想定频的空调出故障的机率要小很多吧,而且价格还便宜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现在都在用变频的空调呢,我买的空调都是定频的空调,我想定频的空调出故障的机率要小很多吧,而且价 ...

便宜不省电呀

网友:
感觉现在买电路,除了牌子还要看运气

网友D:
  关于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更省电是个误区吧,我今天特别的在网上查了几个小时,看了几种变频空调的电气原理图,我也没发现省电的地方,相反我的分析是更费电。
  在工业上的变频器的作用无非是改变电机的起动特性,使电机平稳的起动,再或者是改变电源的频率来调整电机的速度来达到调速的目地,这些作用和省电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变频器用的大功率晶体管是要产生热量的,这部分热量是白白消耗掉的,定频空调没有这些晶体管,定频空调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另一方面定频空调频繁起动,起动电流大要费电,那变频空调在低频状况下工作时不能满足电机的机械特性,电流会急剧的上升,反而是要更费电的。绝对不会有满足某些厂家宣称所谓的1HZ频率的压缩机出现的,没有这样又能在工频50HZ频率下运行,又能在1HZ频率下运行的电机的,满足不了电机的机械特性的。
  室外机有压缩机和冷凝器的散热风扇两个电机,当压缩机在低频工作的时候,散热风扇是停止还是继续工作呢, 应该停止了吧,如果风扇停止了冷凝器散热就是个问题了,冷凝器散热效率低,压缩机在低频转,有什么意义。如果风扇一直转,那风扇消耗的能量是不是也是做了无用功。那是不是这个散热风扇也要做成变频的。
  变频空调的故障率要高很多,在短时间内你看不出什么,过了保修期以后,维修的费用是不会很低的。变频这块的线路板应该在室外机,室外的环境温度加上空调散发出来的热量的温度,对线路板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能修一次空调的费用,等于你一两年的空调的电费了吧。
  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贵最少是几百元钱,多的都有几千元,卖给你的无非是个变频器,变频空调的舒适性比定频空调要好,要是选择舒适性,那就有点副作用,费用高,故障率高,维修成本高,如果能接受那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厂商广告说变频空调省电无非就是多卖利润率高的产品。
   我只想说变频空调不省电。

网友:
花钱找售后还是不错的

楼主:
室外机器变频板子坏了,更换了一个 750 修好了。自己拆开来旧的板子子,发觉保险断了,但是,暂时没有发现击穿的元器件,明天再仔细排查一下。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更省电是个误区吧,我今天特别的在网上查了几个小时,看了几种变频空调的电气 ...

长时间大批量统计的话,
还是变频省电。

其实,变频的卖点,主要是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时间大批量统计的话,
还是变频省电。

说的对,舒适性才是重要的,空调也不是个需要省电的电器。
空调也要分南方和北方使用时间长短来选择吧,我在北方,一年使用空调的时间大约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北方夏天不是很热。一天按极限使用十个小时计算,空调设定在27度,1P 的空调功率为700W,按运转占三分之二,停止三分之一,一个小时2角钱的电费,一天也就是2元钱,一个夏天也就最多80元钱电费。但是空调过了保修期维修一次要几百元钱,修一次的钱能顶空调好几年的电费了。故障率高的空调慎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科技,怎么能这样呢,不过现在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华而不实了。

据我所知,关键零部件有的叫飞利浦代工的。但还是打上了格力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