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收音机天线求助

楼主(2017-07-10):
今天手贱想清洁下,一个不小心把磁性天线上的一个线圈给蹭下来!其中一个线头齐根断了,怎么快找出这个线头?找出后焊在哪里?这个线圈是粘在磁棒上的,是什么用途?

楼主:
图老是上传失败

。。。。。。

网友A:
这个线圈是外接天线用的,不使用外接天线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圈是外接天线用的,不使用外接天线可以不要。

就是这个,其中一个线头齐根断了。

楼主:
上传老是失败。

楼主:
这个给蹭下来了,要焊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圈是外接天线用的,不使用外接天线可以不要。

好不容易图片上传成功,求解答下,线圈的两个头分别要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里面的线,用镊子拽出来,焊在接地点上,外面那个,接在波段开关的天线联上。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真切,接地端没问题!你这样接试试吧,不会烧东西的。

找到图纸了,磁棒天线这边有L1 L2 L8三个线圈,我蹭掉的这个是L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L1。充字数。

谢谢热心回复!再请教下:
我蹭掉的这个线圈(即您说的L1),在它下面(绕在碰棒上)的线圈是L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