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喇叭裸放收音机信号为什么有蓬蓬声

楼主(2017-07-10):
8寸喇叭裸放收音机信号为什么有蓬蓬声

网友:
8吋喇叭纸盆直径不是白吃饭的,

网友:
呵呵,八字没一撇的命题

网友:
12寸的也有逢逢声!都乐喇叭裸听

网友A:
当年15元买了一个10吋大喇叭,急于听声,放在一只小水缸上,蓬蓬声听了好长时间,那个乐阿。现在有了超低音的音响组合,却没啥乐呵了

网友:
收音机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15元买了一个10吋大喇叭,急于听声,放在一只小水缸上,蓬蓬声听了好长时间,那个乐阿。现在有了超低音 ...

跟你一样,不过我当时就拿个5寸的喇叭扣在大坛子上,蓬蓬声比收音机强多了,听的那个享受啊,强过现在听低音炮了。

网友: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真美牌泡沫边扬声器,记得也就五寸,找了个纸箱子掏个窟窿装进去,接上收音机也是蓬蓬声听了没够

网友:
估计160Hz附近放音有个谐振峰值,一般收音机常用的四吋五吋扬声器的低频共振频率就在140~160Hz之间,配合机壳的声学共振箱体,听起来就是蓬蓬的,所以说一个收音机的声音好听不好听,除了电路要有良好的接收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喇叭和机箱,最明显的就是海燕B331收听信号好的短波电台的时候,蓬蓬声不绝于耳!

网友:
七十年代时我家有一只10吋的飞乐,我是把它放在一只脸盆上用两根木条架起来,然后放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那种感觉,真是享受!

网友B:
以前买过两个坏吉他 做成一对音箱 音质不错和德律风根的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
八二年我做了一个简易音箱,用收音机4寸喇叭和一个八寸压电喇叭(不接电,共振),
那也是蓬蓬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两个坏吉他 做成一对音箱 音质不错和德律风根的收音机差不多

嗯!很详细的调查!

网友C:
8648920装在吉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8648920装在吉他上

一定很靚声。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
说明你的收音机质量好,声音频率很宽,要有哪种更好的声音,除了要有大口径喇叭外,助音箱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