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花蓝线圈

楼主(2017-07-10):
花蓝线圈美观大方,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花蓝线圈除了好看外,还有很好的性能,它的制作工艺使线圈每匝之间接触面积大幅度减少(与圆桶线圈相比),另外花蓝都是脱胎线圈,也就避免了有胎线圈胎体本身存在的介质损耗对线圈品质因数的影响,所以它比同直径的圆桶线圈和蛛网线圈的Q值都高。下面介绍一种花蓝线圈制做方法

1、        先找一块强度足够(不会弯曲)的铁板或铝板或木板等,我用的是强化地板,用圆规画出所需线圈直径的圆圈,再将这个圆圈进行奇数(单数)等分,然后打通孔,铁板或铝板也可以直接攻丝。打孔的数量可根据线圈外径选取,例如50mm线圈可取9等分,150mm线圈取15等分等。
同一外径的线圈分等越多,绕出的线圈越圆。分等越少则绕出线圈的内径越小,建议别小于7个。下图是用同一绕法得到的线圈对比。

2、        置办与打孔数量相同的长螺钉做为绕线圈的支撑杆,小线圈可取长度60——80mm的M4螺钉即可,大线圈取长度100—120mm、M6或M8螺钉,在螺钉上套上塑料套管或热缩管目地是避免损伤多股线。别忘了给每条螺钉配2个螺母和两个平垫。

3、        将螺钉固定在底板上,

固定好螺钉后,就可以绕线圈了。由于毎匝线圈可能不通过同一个支撑点,所以不能靠通过支撑点上的匝数来确定圈数,因此在制作时一定要记住已绕匝数,也可多绕出1—2匝用作调整,但会造成一些浪费。

4、        绕制花蓝线圈的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有上1下1和上2下2二种。所谓上、下绕法或内、外绕法,实际上是指导线通过支架的情况,祥见下图

用两种绕法得到的线圈

          两线圈相比,在同样直径同样导线匝数相同的情况下,上1下1线圈的优点是Q值高一些,上2下2线圈电感量大一些,线圈宽度小一点。

当然也可以用上1下2等其它方法来绕线圈。

5、        制作线圈的材料可用单股线和漆包线,由于这些线有一定强度,制成的线圈容易定型,看起来也很漂亮。

       但单股线线圈Q值较低,要想得到高质量的线圈就必须使用多股线,其道理就不在这里讲了。现在市售的多股线单根直径主要有三种0.04mm、0.07mm、0.10mm,国外还有0.025mm的,股数则有7、30、60、100、175、270、420、600、1000等。经过试验,在同等截面积时,每股线径越细则在频率高端的Q值越高,在频率低端线的粗细相差不大。
      线圈的直径不同用线的截面积也不同,例如绕50mm线圈用0.04x270线最合适,绕130mm或150mm用0.04x660线,再大线圈用1000股线。如果用270线绕150mm线圈效果並不好,反过来用660线绕50mm线圈也不行

6、        绕好线圈后要整一下型,然后用尼龙线或纱线固定线圈

   最后给线圈做定型和防潮处理。定型液有多种,如髙频蜡等。作者用的是指甲油,

用0.04x660线绕直径130mm以上线圈空载Q值即可到1000以上。

最后发几张花蓝美照    照片来自网络

网友(2020-09-16):
记得很早以前看过一本专门介绍花篮线圈的《实验矿石收音机》(作者可能是陈珠庭),绕制花篮线圈时分度建议采用11、13、17等质数,以11柱为例,假设隔2个柱一绕,那么就是①④⑦⑩②⑤⑧⑪③⑥⑨①,假如隔3个柱一绕就是①⑤⑨②⑥⑩③⑦⑪④⑧①周而复始,仅供参考。

楼主(2017-07-11):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270线绕150mm线圈效果並不好,反过来用660线绕50mm线圈也不行”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用细导线绕大线圈在相同电感量时与粗线相比它的线阻会增大,这就降低了Q值。
用粗导线绕小线圈虽然铜损小了,但很大的表面积会增大相邻两线间磁场形成的涡流损耗,Q值也不高。

网友(2018-12-24):
高手在民间

网友B(2017-07-10):
感謝斑竹传经送宝,我还没绕过花蓝,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斑竹传经送宝,我还没绕过花蓝,收藏备用!

塮138139l加分。

网友C:
实在太漂亮了,请问指甲油是涂在绑住的线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太漂亮了,请问指甲油是涂在绑住的线上吗?

是均匀的塗在整个线圈上。

网友D:
涂指甲油是否会降低Q值?一直担心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指甲油是否会降低Q值?一直担心这事。

    不管用什么方法防潮,一定会有降Q。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线圈受潮后所降Q会更大。
另外做过防潮处理后的线圈会硬化,表面有一层膜可保护线圈不易受伤。

网友D:
谢谢回复,热熔胶是否会好点?

网友:
精彩,图文并茂,讲解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热熔胶是否会好点?

热愹胶确实不错,损耗也不大,只是不能塗满整个线圈,只能用在每两条线的交汇点上。

网友:
用李兹线刚度不足,用漆包线Q值低,是个矛盾。

网友A:
“如果用270线绕150mm线圈效果並不好,反过来用660线绕50mm线圈也不行”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楼主:
在线圈不同直径的情况下,配用适当截面积的导线才会有好效果。

网友:
很好的解读,制作过程很清楚,好贴应该置顶1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学习矿石收音机的好资料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绕制花蓝线圈大法,收藏ing。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资料,如果能提供一些实际数据,如某个配合 360P可变电容的线圈,骨架直径多少,几等分绕的,用多粗的线,电感量是多少,有了这些数据,我想会大大提升大家的制作热情。

网友:
很赞......给力的教程

网友E:
如果用这种绕法做直径1米的大环,效果会不会很好?

网友:
楼主大侠辛苦啦!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这种绕法做直径1米的大环,效果会不会很好?

如果线圈参与谐振的话,花蓝线圈才有优势。直径1米的大环分布电容很大,只能当做天线使用,所以平绕线圈与花蓝线圈沒有差別,效果相同。另外用单股线即可,用几百股线就浪费了。

网友:
花篮脱胎线圈确实很漂亮.......

网友:
制作过程很详细,花篮很美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05):
绕制花蓝线圈大法,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2018-07-16):
没有绕过花篮线圈,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花蓝线圈真像个工艺品!真好!
有时间仿制一个作天线线圈。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给力!谢谢!

网友:
请教下 蜡也会降低Q值吗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细致!精彩

网友(2018-10-16):
hhyy99制作花蓝线圈

网友:
真的非常漂亮!

网友:
赞!顶!真棒!作工真讲究!细活!

网友(2018-12-14):
花篮式  塑料损耗较小  试试硅704胶 柔性防潮?

网友F:
请教版主:与磁环相比Q值如何?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版主:与磁环相比Q值如何?谢!

磁环比花蓝线圈Q值高的多,但一定要用R40C1磁环,37mm或45mm的都行,线圈要用0.04mm的,如0.04X175或0.04X270线。

网友:
明白,一直没有条件比较,又好奇。谢谢版主。

网友:
这是4-50年前可以买到的东西。久违了花篮线圈。先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的制作过程,学习了

网友:
        花篮线圈确实漂亮,花篮线圈,蛛网线圈,鸟巢线圈,效果比平绕好多少?

网友:
牛人,矿石机必备之佳品

网友:
这完全都可以当工艺品了,太漂亮了

网友:
很漂亮的线圈啊学习了!!!

网友(2019-06-29):
没有说具体的层数和匝数。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学习了,现在很少有人能有这手艺了。

网友(2020-03-19):
楼主你做版主我心服口服

网友(2020-07-13):
花篮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2020-09-15):
做的真漂亮,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
漂亮,工艺精湛,第一次见

网友(2023-11-09):
制作工艺不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270线绕150mm线圈效果並不好,反过来用660线绕50mm线圈也不行”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也就是 心太细  阻值大 影响Q     另先太粗 环小  分布电容大  影响Q     要找最佳结合点。

以上估计是楼主实验的 经验。

别说0.04的铜线    我试过0.1的大环 75厘米   线阻可怕  没记错的话 三四十欧姆有了 。。哪来的谐振。

欣赏楼主的花篮!

网友:
圆木盘能不能发个实物的电子图片直接盖上去好制作一点谢谢老师

网友:
你这是要想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看的我直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