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0-50UA电流表 改成了正负25uA

楼主(2017-07-10):
用3DQ做矿机,电流正负 不定。可把0-50UA电流表 改成了正负25uA

先找一个0-50UA电流表

调弹簧的缧丝把它改成了正负25uA,
可用老外的meterbasic 软件重刻刻度。
http://www.tonnesoftware.com/meterbasicdownload.html

网友A:
大幅度改变了游丝的扭矩,强行使指针到中间位置。只看指针左右摆动,不需准确读数尚可。

真要改成正负25微安,上下游丝都要调整位置,使指针处于中间而上下游丝处于最松弛的状态。

网友B:
可是游丝的曲张度左右相等吗?那楼主有没有实验过?

网友:
这么说妞到头就变成0微安了。

网友C:
这方法不错,所有的微安表都可以改吗?

网友:
好办法!就是要改刻度盘

网友:
度盘不用改,只要把改正液涂一数字,再重新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玩过,很方便的

网友:
不错的主意!刻度盘不改也可以,自己用的知道就行。就是让别人看了不爽。

网友:
非常不错,很好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游丝的曲张度左右相等吗?那楼主有没有实验过?

实验过, 游丝的曲张度左右相等。

网友:
非常好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重做刻度……

用老外的meterbasic 软件重刻了刻度。
http://www.tonnesoftware.com/meterbasicdownload.html
85C1表头 可以用图中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不错,所有的微安表都可以改吗?

大部分表头都可以改。
只要把游丝的缧丝向右转30-40 度就成。
有些表头可能有柱子阻挡,不能把游丝的缧丝右转30-40 度。
要小心不能令弹簧变形。

淘宝上也能找到 +/- 50uA 或 +/- 100uA 的100mm 44C2 或 64mm 85C1 电流表.
但是 较适用于矿机 的小型 +/- 25uA 较难找到. 找到也收双倍价钱.
所以才想到要用较便宜的 85C1 电流表 自制.
像下图的 +/- 50uA 85C1 要 18 元.
我只用 9 元的 85C1 50uA 表头就可以改成 +/- 25uA 表头.
较适用于接收弱或普通强度讯号的矿机.
如果要用于接收强大讯号的矿机, 可把表头並联一个约等于表头内阻 九分之一的可变电阻, 调整后令表头扩充量程十倍 (250uA) 至 一百倍 (2.5mA).

网友:
谢谢!手头用一个100微安的,那天试试。

网友E:
博主看一下我的能改吗?刚刚拍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主看一下我的能改吗?刚刚拍片。谢谢!

要拆开看看才知道.
有些老表头的横杆阻止遊丝, 不能转右超过30度.
也可另外加焊一條横枝把游丝转右.
但不建议改这些老表头, 还是把它保存原狀吧.
新式的表头用半杆, 遊丝能转右超过4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拆开看看才知道.
有些老表头的横杆阻止遊丝, 不能转右超过30度.
也可另外加焊一條横枝把游丝转右.

谢谢! 不改了,买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幅度改变了游丝的扭矩,强行使指针到中间位置。只看指针左右摆动,不需准确读数尚可。

真要改成正负25 ...

谢谢提醒.

网友:
反正不要求精度。改改能实用就行。挺好的。

网友F:
准备入手几个九块那种实验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入手几个九块那种实验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调上面的游丝不难,调下面的较难,先要把导线焊开,把整个表的內部抽出来,才能调下面的游丝,我未试过,祝你成功。

网友:
这样改装的表头,精度大打折扣。

网友:
这种改法挺好,简单、易行。
但是,只调一个游丝,会破坏上下游丝的张弛平衡,精度必然要变差。最好上下一起调。

网友:
实际上相对于多圈的涨丝,表针转动的角度是十分有限的,楼主的方法很妥当,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已用85c1实际试验并进行对比,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上面的游丝不难,调下面的较难,先要把导线焊开,把整个表的內部抽出来,才能调下面的游丝,我未试过, ...

老实说我从没调过,谢谢你提供的经验,要是我成功或者失败了,都来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幅度改变了游丝的扭矩,强行使指针到中间位置。只看指针左右摆动,不需准确读数尚可。

真要改成正负25 ...

很对,说的我支持你

网友(2018-05-07):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博主看一下我的能改吗?刚刚拍片。谢谢!

能改,改的方法可借鉴楼主的方法,不过精度就破坏了,只能大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