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恒压电源如何限流?

楼主(2017-07-11):
比如电源是36V 5A恒压电源,  恒流4A  也就是最大只有4A电流,负责增加电流也不会增加   至多4A   应该是需要一个恒流电路,忘大侠指点! 可以做成模块 我长期采购

网友A:
实际上的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电流采样电路,及一个设定和控制电路,通常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比较设定端的电压与电流采样端的电压,然后输出去控制电源的调整管,在电流达到设定的最大值时,控制调整管的输出不让增加就行了.可以参考维修电源的电路进行设计的.

网友:
用一个比较器检测电流,超过4A关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的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电流采样电路,及一个设定和控制电路,通常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比较设定端的电压与 ...

可以做成模块么, 我是给灯珠用的  灯珠温度越高电流越大,所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