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胆机要配什么喇叭才会出的好声音

楼主(2017-07-11):
      在某音响展示会或某胆机精品店中听音乐时,经常会被某台小功率胆机现场播放音乐时的那种深醇、优美的胆毒风采所倾倒。但当我们在聆听自己亲手DIY或购买某品牌小胆机时却总是找不回那份胆毒的韵味和气势,对此,业内很多烧友早已明智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音箱。

     小功率胆机是指播放不失真功率约2W~8W之间的功放机,一般常用功率胆如:6P1、6P14、6V6P、6P3P、FU7、300B等,由于他们的屏耗所限制了它们输出功率都不容易做大,以致这些流行的小功率管在被广为推崇的各类低效率甲类单端电路装配的发烧功放机中频率响应很难做得宽润与平滑,在加上胆机的瓶颈——输出牛品质的限制,尤其是高频响应不易做好。更由于电子管功放的输出阻抗比较高,它对扬声器的阻尼因素要比晶体管功放的低1~2个数量级,因而电子管放大器对电信号的应变能力也较差,转换速度不够敏捷,所以胆机播放较之晶体管机则明显呈现出软、甜、柔的电子管音色。但相对来说胆机也会因为信号转换速度较低而在功放瞬态、动态响应,声音清晰、亮丽、力度等方面会折损许多。

      就胆机特有的音色个性和弱点来说,除了从电路技术、元件的选择上下功夫以外,音箱中的喇叭对提高胆机音质和电声效率也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因此,如何正确地为胆机选择扬声器、配置音箱以及充分利用放音系统的特性来校正、弥补胆机的一些缺陷显得尤为重要。

      市面上常见的喇叭品牌繁多,国外进口的那些天价知名品牌,我们也就只能敬而远之了,但在进口和国产的一般品牌中也有一些很适合于DIY小功率胆机播放的型号,这里请大家推荐几种你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喇叭品牌型号(也包含音箱)。

网友:
飞乐喇叭、南京喇叭都不错的。

网友A:
用小功率的国产8欧老飞乐,南京等即可。老喇叭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功率的国产8欧老飞乐,南京等即可。老喇叭灵敏度高。

查了一下,国产飞乐,南京喇叭的灵敏度确实高,但大都是大口径如250mm、300mm的能达到96dB,其他的象200mm的也只有94dB,不过比起一些86dB或低于90dB的品牌喇叭要好很多了。

楼主:
本人看中一款惠威喇叭:SS8IIR(中低音)、SS1II(高音),准备用他DIY一对书架箱用于300B播放。

SS8IIR 低音扬声器技术参数
额定阻抗: 5Ω
谐振频率: 33Hz
额定功率: 80W
最大功率: 160W
灵敏度(2.83v/1m): 94dB
重量: 2.8kg
音圈直径: 35mm
直流电阻: 4.2Ω
音圈卷宽: 17.5mm
音圈线材: 耐高温SV线
音圈骨架: 耐高温K
磁路型式: 屏蔽式防磁磁路
磁体材料: 高性能铁氧体
力系数(BL值): 9.2N/A
磁隙高度: 8.0mm
最大线性位移: 4.8mm
顺性: 809uM/N
机械Q值: 5.20 -
电Q值: 0.29 -
总Q值: 0.28 -
振动质量: 28.0g
等效容积: 59.6L
箱体类型: 导相式
推荐箱体净容积: 35L
导相管调谐频率: 40Hz
箱体在自由场-3db频率: 42Hz

SS1II 高音扬声器技术参数
额定阻抗:5Ω
谐振频率:1300Hz
额定功率:15W
最大功率:30W
灵敏度(2.83v/1m):91dB
重量:0.6kg
音圈直径:25mm
直流电阻:4.6Ω
音圈线材:耐高温铜包铝线
音圈骨架:耐高温AL
磁路型式:屏蔽式防磁磁路
磁体材料:高性能铁氧体
推荐分频点:>2000Hz

网友:
之前用过惠威6.5,不错

网友:
惠威的喇叭,搞个5欧,总觉得有点怪,一般的输出变压器也没这抽头,恐怕只能将就用一下4欧了。

网友:
参数看看就好

网友:
展会上音量开的大,在家音量开的很小,不易出效果

网友:
用飞乐喇叭就可以 ,不知道网上卖的飞乐是不是真的,我卖了一对6.5寸的喇叭,标的是飞乐,做成二分频音箱,听自己做的6p3胆机效果不错。

网友:
很多人都是在做胆机,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音箱!!!箱子一般再好的胆机也不能表现出来的

网友:
功放再好,最终也靠喇叭与音箱及分频器配套出好声。但喇叭也不是高科技,最好别信外国进口货,有的只是转手新贴标而已。

网友B:
老师最近可忙活了,刚弄了300B现在又折腾音箱,音箱DIY出好声太难了,个人建议条件许可还是正规厂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最近可忙活了,刚弄了300B现在又折腾音箱,音箱DIY出好声太难了,个人建议条件许可还是正规厂家的好。

正规厂的音箱之前也考虑过,首先是好一点上一点档次的箱子就一个字“贵”,但就是这样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指标要求;二是正规厂家的箱子已经通过调较定型自己可以DIY的余粮已经很少,再说买那么“贵”的箱子再来重新DIY折腾大概是脑子进水了。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DIY空箱子多数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大部分空箱都是借鉴一些流行品牌箱子仿制的,箱体厚实牢固,关键是选择适合的高质量喇叭单元和分频器,在装配时吸音锦的粘贴位置和添加量要控制好,吸音锦这个没有标准,自己又没有专门仪器和环境做调较,就只能凭经验了。其实大多数所谓名牌品牌音箱也都是流水线式生产,根本就没有经过专门仪器调较,装配好接通功放能响后就粘贴“合格”装箱上市了,所以还是自己DIY来得把稳,并且一套DIY箱子的价格也只有那些所谓品牌箱的1/5到1/8,自己DIY的箱子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也不会心疼。

网友:
先等楼主吃螃蟹

楼主:
据说当初西红柿也只是种来观赏的,终于,有一天,某人见到这么漂靓而可爱的红果果,忍不住尝了一口...........

网友:
曾经到附近做个一对感觉浪费钱,找不到喇叭参数     后来换了一对南京铝架的下去凑合着听,真美一直躺床底。

网友:
小功率胆机应该配灵敏度较高、频响宽、失真小的好点的喇叭。有的喇叭虽然灵敏度很高,但是听感不好,虽然声音大,但是太硬,突出不了胆机的听感优势。我买了不少的8寸~12寸“宽频”全纸盆单盆和双盆喇叭,包括飞乐、南鲸、还有什么12寸毒喇叭、声韵6.5寸布边纸盆全频喇叭等,裸听都不如我最早在北京西单花了30多元一只的南京无线电二厂生产的“南京牌YD10-12B”喇叭好听,因此我的这几只南京喇叭成为了我的镇宅之宝。前几天我又买了一对“克诺特”真皮边8寸添加云母等材料的纸盆钴磁喇叭,裸听一小时后感觉还不错,对得起我买这个喇叭的价钱。我自己认为,好喇叭听了以后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烦躁,这是本人对所拥有的“宽频”喇叭进行听音对比后而得出的结论,当然对于听感来说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马云家有电视机拆机喇叭,全频的那种,4寸半,好像是30一对,适合穷烧,小日本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