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子管放大电路的设计过程与步骤

楼主(2017-07-11):
最近迷上了电子管耳放,自己学着做了一台,后来又学着抄PCB,学着做拟真电路,看电子管电路基础的一些书籍文章。现在也就是能当个复杂的手工玩具做做。对于如何设计电路还是不太理解,望坛友指教。

耳放的功率用SRRP或阴随就差不多了,所以也不用考虑输出牛,电路简单一些。但是如何设计呢?

举个例子:如果手头有一个可以输出72V电压,1安电流的变压器。音源用高清播放器或CD之类,耳机用300阻抗97db灵敏度的耳机。这个耳放应如何着手设计?

先按我的理解说说,帮看看对不对。

1、首先假定电路用石整流,选择二倍压整流滤波,B+电压可以升到144伏,基本能满足电子管的工作要求?

2、单端耳放一般两只到三只电子管采用一级电压放大,加一级SRPP或两级电压放大加一级阴随是不是就可以了?

3、根据B+电压选择适当的电子管,由于电压不高,可以选一些低压管子?第一级电压放大用一些高u的管子(40-60倍的)?

4、B+电压是144伏,可以设定一个电流值根据曲线找到静态工作点并计算出Ra电阻,但是如何定屏极静态电流值?栅负压如何定?这两个定了之后才能确定阴极电阻值吧?这些数值的确定是什么原则呢?以失真控制为前提还是以输出增益要求为前提?

5、阴极旁路电容、输入电容、级间电容看资料是根据频响范围和相关电阻由公式计算出来的,一般按低频10-20hz的截止频率确定电容大小,这个直接套公式就可以吗?

6、电压放大之后如何设计就不太懂了,如何得到耳机所需的输出功率以及匹配输出阻抗?输出功率和输出阻抗有公式可以计算,但是公式所用到的这些数值如何根据设计取得?

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先说说理论设计,具体到按此设计出的电路具体音质、效果如何暂不讨论。目前只需在理论上设计出的电路是合理的。

网友:
先看看要驱动什么样的负载,需要输出多大功率,就可以估算出输出级需要输出的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为获得较小的失真,把计算出的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再加倍,基本就可以确定输出级需要什么样的管子,及工作点了。
然后跟着输出信号的幅度,计算整机需要的增益,减去输出级的增益,就是驱动级的增益需求。为保证较低的额失真,驱动级要有足够的增益以为本级负反馈和环路负反馈留出余量。

耳放的基本电路应该是在保证增益的情况下,重点考虑不同负载情况下怎么降低失真

网友:
论坛上有设计实例,照猫画虎就可以。

网友:
先读一点基础教材,搞清基本概念。

网友:
确实,找一本电子管线路书籍,认真看透。耳放就是小菜。但是很多人没这个毅力,祝楼主成功。

网友:
还是围绕着你所使用的电子管的具体参数,特别是曲线图。选择合适的工作点,这样能发挥它的最大优势。

网友:
参观,学习,长姿势

楼主:
多谢4楼、8楼~人到中年,脑力和时间、精力都不行了。特别是之前没有一点基础的新手,学起来就更加费劲。也是因为自己忽然被这个迷住才玩的。刚接触时几乎每一个名词都是陌生的,每个名词都要去看看什么意思,而这又会引出更多不明白的内容。期间的困难只有我们这样的纯门外汉自知。
一些在书上看不明白或者不理解的地方才会拿来论坛请教,请不说这种多看资料、多看书这种不疼不痒的话了。您的一句点拨有时可让我们少走太多的弯路。论坛不就是让我们学习交流用的吗~~

楼主:
白版在其他帖子中的解答与教学很多我都收藏起来,有些还做成备忘录小册子,记忆力不行了,学了后面忘前面。多谢白版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网友A:
你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速成班不会有人给你长篇阔论的讲课只有自己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速成班不会有人给你长篇阔论的讲课只有自己慢慢学习

也是! 这不想着偷点懒么~~

网友B: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知识在于积累。一开始就搞设计是否有些好高骛远,岂不是小学毕业就可以当工程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版在其他帖子中的解答与教学很多我都收藏起来,有些还做成备忘录小册子,记忆力不行了,学了后面忘前面。 ...

请你搜索一下《为北京城南老马设计制作的耳放开工了》一文。里面有设计过程,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你搜索一下《为北京城南老马设计制作的耳放开工了》一文。里面有设计过程,可供参考。

这个详细!多谢白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知识在于积累。一开始就搞设计是否有些好高骛远,岂不是小学毕业就 ...

冤枉啊~于版~不是想搞设计,就是想通过实例过程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大堆琐碎的知识串起来~通过实例记得牢。

其实起因是由于泡网发现了diy胆机这个玩法,被吸引了。于是找了个earmax pro的耳放被他的介绍所迷,看网上制作的人还不少,电路也不是很复杂,于是自己也学着制作了一个earmax pro的耳放。随着制作,拆了重做,再做,也发现里面的乐趣很多,也很难,不想仅仅做个焊接工,于是开始学习电路知识。学着做模拟电路,学着画PCB,自己开的PCB由于改了线路,做出的耳放有噪音,又学着排查,各种折腾。对这个电路的特性还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但是这个电路的讨论贴都是好几年前的了,而且很多人对这个电路不感冒~现在也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讨论。就想通过弄个其他实例了解的更清楚些。也为以后做其他胆机打个基础。

发些自己的制作过程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希望楼主早日成功!各位版主的帖子仔细看看,有很大帮助的。我本人就是靠学习版主的帖子提高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冤枉啊~于版~不是想搞设计,就是想通过实例过程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大堆琐碎的知识串起来~通过实例记得牢。
...

给力给力, 真给力, 能发个详细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