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蓝牙音箱开机,咔嗒一声就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JBL 冲击波2+,开机指示灯亮一秒后咔一下就自动关机,看电路板没有明显问题,求助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您好,应该是电池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应该是电池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电池和喇叭都换过,把主板换正常的音箱里,也是一样的征兆,所以判断是主板问题的。

楼主:
换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