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777仓2的播放键弹不起来

楼主(2017-07-11):
请教:夏普777仓2的播放键突然弹不起来了:
那天按停止键后播放键突然不弹起来了,出仓门也按不动了,然后把磁带硬弄出来的,播放键一直处于播放状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师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复位弹簧是否脱落或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复位弹簧是否脱落或缺油。

那我的找找复位弹簧是哪个,非常感谢!

网友B:
皮带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松了。。。。

皮带松了,会播放键弹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轻触机芯各种动作的动力是通过飞轮传动的,如果皮带松了,这个动力不够就是这个现象,你可以打开机 ...

手摸电机感觉有点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因为机芯没有到位,电机一直带负载在工作,虽然皮带松了,但是这个负载电流要比平时正常工作大,所 ...

还有就是出仓键、录音键按不动,感觉哪里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磁头组件上升到一半,这时候阻力最大,皮带松,打滑卡住了,另外的按键就锁死状态,这时候马达一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磁头组件上升到一半,这时候阻力最大,皮带松,打滑卡住了,另外的按键就锁死状态,这时候马达一 ...

昨晚用手把飞轮转了一下,复位了。看到飞轮皮带槽内有白色物质,可能是粘住了。

谢谢兄弟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兄弟还有一个问题指教:
现在发现两个仓带子走完了,播放键都不会自动弹起来,需用手按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台机子,立马搞定

兄台免费送一台给我,我就立即换台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还有一个问题指教:
现在发现两个仓带子走完了,播放键都不会自动弹起来,需用手按起来,不知道是什 ...

夏普收录机GF系列的机芯,其自停检测动作机构有一根传动带,老化后就会导致自动停止功能失效,更换新传动带即可解决。
       对付这些“老态龙钟”的收录机,第一步就是清洗机芯污垢,第二步就是相关轴承孔加少许机油(钟表油更好),第三步就是更换机芯上所有的传动带。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
好的,有空清理一下。感谢!

网友:
自停检测触杆 抬不到位置 好好在机芯的传动部位加一点润滑油 然后更换皮带 (或者把主轴拿下了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不是普通机芯,是全自停机芯

可能夏普GF800的机芯维修经验不太适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