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数据

楼主(2017-07-11):
上海144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数据,整理如下:

原资料给出的是错误的方法(用双线并饶是错误做法,并且只给出外形尺寸而不是铁芯规格。对之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得到上面的数据。

原资料附后:

网友:
正需要,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
我依稀记得有位朋友说过,144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损坏后可以用某型号收音机的变压器直接代用,且貌似比较完美的,记忆差给忘了,哪位还记得或者有更好的点子劳请相告!!

网友A:
印象中,上海144输出变压器的反交流声线圈,圈数有误,不是60,还要多一些。某位拆过144输出变压器的修理者在这论坛上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上海144输出变压器的反交流声线圈,圈数有误,不是60,还要多一些。某位拆过144输出变压器的修理者 ...

征求正确数据~~~~~~~~~~~~~~~~~~~~~~~~~~~~~~~

楼主:
补充:输出变是用2+1绕法,也就是次级绕在2半初级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教授说的极是,上个月我拆了四个144输出变压器,都是2+1绕法,1400+1400,抑制交流声线圈是76圈。等我回 ...

好的,以实物为准——抑制交流声线圈是76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