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taSheet中术语Recoverd Output Voltage的意思

楼主(2017-07-11):
多年混迹于业余电子爱好者圈,知道了一些英文术语的中文名(确切原理不一定清楚),但不会的还很多。

看了一个TA7303的数据单,很多术语眼熟,但VOD(Recoverd Output Voltage)这个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会翻译,请路过的大神指点!

VOD(百度结果是视频点播的意思)出现的地方太多,忍无可忍了

至于 " 可变静噪点 ” 这个特性估计是静噪灵敏度可调的意思,猜错了请大神指正,多谢!

附上TA7303的数据单

网友:
输入电压?

网友:
解调输出电压

网友:
日本式英语,意思是标称指标下的输出电平。

这是个集成的中频放大器。从datasheet的说明看,在正负75KHz频偏、满足完全限幅所需要的输入信号电平(80dBuV,10mV)的水平下,典型的(解调)输出电平是500mV有效值,此时的调幅噪声被完全压制。

网友:
出中频信号中解调出来的信号。

网友:
od是V的下标。

网友:
字面意思是“恢复输出电压”,其实将恢复去掉就行了,就是输出电压的意思。

网友:
不知对不对哈,我是结合几个图表得出的结论。

网友:
这个是带鉴频的中放,Recoverd Output Voltage的意思是鉴频后恢复的输出电压。

网友:
就是鉴频输出电压的意思。

网友:
Recoverd ,其实就是指将频偏恢复成电压。

网友:
再仔细看了datasheet,可以确信的回复楼主,就是鉴频输出电压的意思。

网友:
Recoverd是个形容词,意思是已经被恢复的。当然这里是指已经解调出来的信号的意思罗。这是日本式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