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万用表调零电阻总是突然变化,不是线性的如何修理?

楼主(2017-07-11):
如题:手头一块MF30表,精度马马虎虎,有个小问题困扰,测电阻调零的时候,总是突然一跳一跳的,不是很线性的感觉,请教高手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表笔插头是否接触不良,或调零电阻氧化,仔细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调零电阻氧化怎么处理?多转几次可以吗?

楼主:
刚才转了几十次好像改善一点了

网友A:
拆开用酒精擦擦,再上润滑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零电阻氧化怎么处理?多转几次可以吗?

用细砂皮轻擦,不过一般是没压紧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细砂皮轻擦,不过一般是没压紧的原因

这一弄完啦 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酒精擦擦,再上润滑油

极是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今天拆开试试看

楼主:
原因搞清楚了,调零电阻的动片和电阻丝压不紧导致的,已经搞好了目前老表又恢复状态,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