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介绍807电子管推挽功放必须用变压器倒相

楼主(2017-07-11):
如题,请教,论坛里介绍的电路基本都是电子管倒相电路,为什么?是用变压器倒相不好吗?

网友A:
用变压器倒相是可以获得 正栅压和偏流 以获得最大功率,  但是变压器的频响特性不好, 价格相对昂贵,所以, 一般爱好者很少用变压器倒相方式。

网友:
好的推动变压器要几千块,跟一台胆机整机价格差不多,一般的烧友用不起。

楼主:
有一对上海飞跃50W上的推动变压器,好用吗?

楼主:
毕业于 中国中央人民社科大学 家里蹲理工学院 综合机电工程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倒相是可以获得 正栅压和偏流 以获得最大功率,  但是变压器的频响特性不好, 价格相对昂贵,所以 ...

有一对上海飞跃50W上的推动变压器,好用吗?

网友:
好用,试试吧

网友:
频响不够宽,只有150到8000赫兹,和HiFi的级别差的太多。

网友:
推动牛的瓶颈是频响不够宽,频响好的推动牛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价格不菲除非自己绕成本急剧下降

网友:
那是有栅流的时候才必须用变压器推挽。这时FU-7实际上是接成三极管的。50瓦扩大机的典型应用。无栅流的甲类和甲乙1类推挽一般不需要

网友:
变压器倒相除了早期三极管为了增加推动电压以外,到了五极管时代,由于进一步增加功率的需要,如果仍然采用电压推动,则电压摆幅需要很大才能满足要求,这就给电压放大管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于是部分大功率管子设计成可以工作在有栅流的状态,这样通过推动变压器传输功率,而原本的电压放大管用功率放大管做推动级,大大简化了推动设计。如果你按照扩音机线路装机用这样的变压器完全合乎要求,就是老式变压器低频可能差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找了一个电路图,大家看看可以用吗?

楼主:
自给偏压好,还是固定一组栅负压好呢?

楼主:
这个是固定栅负压的,电路简洁一些

网友:
为了获得最大效率就采用甲乙2或者乙类推挽电路,这样就必须用输入推动变压器。如果采用甲,甲乙1类就可以不用音频输入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都是威廉逊放大器,这里不能上传

这里都是威廉逊放大器,这里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给偏压好,还是固定一组栅负压好呢?

固定偏压功率大  频响好, 响应快, 自给i相反, 我个人喜欢自给

网友:
如果不是成本问题以及高性能推动/倒相变压器难以得到,用推动/倒相变压器肯定要好过用电子管倒相及电容做级间耦合,至于因变压器带来的这么点的失真不是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