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OTL,OCL电路与有输出变压器的电路胆味有区别吗?

楼主(2017-07-12):
在矿坛看见有朋友用6c33,6p12,6p13,6n5,6n13,6c19.等低内阻电子管做成OTL,OCL电路的功放,本人只做过单端功放,没有听过OTL,OCL电子管功放的声音,请做过的朋友讲讲这种功放的声音味道,和单端功放,以及推挽功放的声音有什么区别?那种电路更有胆味?

网友A:
胆是没有味的,你能说出胆味的科学定义吗?
不用变压器的电路,会减少使用变压器所造成的失真,这一点是肯定的。

网友:
我只玩过单端胆机,OCL和OTL石机。OTL一般只在小功率机器上用,对电容的依赖度高。

网友:
十年前也许会去听听对比,现在不行了,耳朵不灵光啦。

网友:
晶体管放大器开始用的的是输出变压器推挽电路,进一步是OTL电路,后来一般都是OCL与BTL电路。电子管由于受内阻与喇叭阻抗所限失真度低的“单端串联推挽”(OTL)电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后来才有个别爱好者采用双电源比较复杂的OCL电路,由于电子管的离散型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采用OTL电路会好于OCL电路。

网友:
是不同的,缺乏那种松软而又又弹性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变压器就没有胆味!直直通到喇叭频响很宽,噪声超音波一块播放,能好听吗?

说得好

网友:
用胆管做OCL、OTL功放还不如用晶体管做。但反过来用NPN管或PNP管做A类推挽功放(用输出变压器)还真可以试一试。

楼主:
《70后大叔》做了一个晶体管单端功放,90多伏电压,用输出变压器,效果不错。

网友:
有个体会别人不一定认同:  各种无牛电路听起来普遍感觉好是因为频响好了……降低了频率失真,但还有类失真你不一定在意或分辩不出,瞬态失真,在器乐弦乐音源时有低音背景时听轻金属乐器时能否层次分明,我比较过晶体管功放,厚膜功放块,傻瓜块,胆单端,得出个人偏好是: 器乐和人声条件下有变压器的单端最好,把牛加在傻瓜块上再送喇叭声会变好听

网友:
我在90年代电子报上找到一个说法:输出变对喇叭的瞬态响应起了加強作用(对喇叭的控制能力强),一直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依据,但我觉得是对……声音问题都带主观性,不争论不要骂哈

网友:
感抗电流滞后,不能瞬时响应,因此可以平滑早期数码声源的锯齿波,对模拟信号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C(2017-10-12):
感觉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更适合人声,与ocl电路听感确实不一样。应该是滤掉了部分高音与低音成分,人耳听起来感觉更舒服,长时间听耳朵不累。而ocl功放听时间长了会感觉刺耳,心情烦躁。电容输出的也有与变压器类似的听感,但又不完全一样。以上仅代表个人听感,一人一个感觉

网友:
采用无变压器电路失真比有变压器线路小很多,变压器高低频都不大好,对于那种说变压器能过滤超声波我表示变压器漏感也造成瞬变失真。也能产生高次谐波,至于说变压器好听的大概和说中波好听一回事儿,频带窄不累耳朵而已,但是听着不过瘾,当然频带过窄听着也难受,声音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是没有味的,你能说出胆味的科学定义吗?
不用变压器的电路,会减少使用变压器所造成的失真,这一点是肯 ...

所谓胆味可能就是变压器造成的失真,一方面甲类的偶次谐波让原波形丰富一些,另一方面压缩了频带,造成了一种听中波的感觉,就是频带窄,耳朵觉得不容易累,但是这种声音听起来是不过瘾的,所谓人声也是因为巨大的失真造成了乐器的声音放不出来,这东西见仁见智,就和很多人怀念中波一样听着舒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更适合人声,与ocl电路听感确实不一样。应该是滤掉了部分高音与低音成分,人耳听起 ...

其实喜欢这种感觉就没必要发烧了,自己缠个差不多的变压器,做台中波收音机慢慢听,配上纸盆喇叭,基本就是这个感觉,奇葩的就是为了这个效果还得往里砸钱,要这个效果其实普通管子话不多少钱就是这效果。

网友:
即便是6C33,6080,6N5,6N13,6336这类内阻很低的管子做OCL依然意义不大毕竟和晶体管的内阻比还是无法企及的!听过6C33的12管并联OCL声音尖锐比晶体管还要晶体管!自己也做过8管6N5的OCL指标很好但是效果也不理想!同时也做了24管的6N13但是带有输出牛的完全不一样!阻尼系数很高控制力非常好功率也很大指标也很好!因为低阻抗的输出牛很好绕指标更容易做得好!!!

楼主(2018-01-02):
火星大师厉害

网友D:
胆味来自输出变压器,没有变压器就没有胆味!

网友:
我都怀疑这个图能不能装的响?这不知道又是哪位梦出来的!电子管和晶体管不同!存在很大的离散性!尤其6N5P最大缺点就是离散性非常大!呢说这玩意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味来自输出变压器,没有变压器就没有胆味!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有种说法输出变压器有润声作用。

网友:
   这机子好壮观。和兵马俑有一比。。。

网友:
TB上见过几十个6J1做的OTL,不知是否有人听过。近期做了一台6P13p的单端,配合5K的输出,音源取自DX9700,听101.8的经典音乐广播,声音圆润雄厚,个人感觉与我的马兰士功放无二

网友(2018-09-22):
胆味确实有,就是不知道究竟是胆味还是变压器味。大家可以去北京火车站,听候车室的广播,我觉得就是典型的胆味声音。就是声音特别厚实的感觉。也可能是高频被削弱后的结果?